[其它] 高壓點火線圈購買比較 10R-03 5444

楼主(2021-03-26):
前陣子剛出門,紅燈起步車子就開始抖動,引擎燈閃爍,

因為之前就壞過,所以知道高壓點火線圈 (考耳) 故障,還好車上有放備品,之前在殺肉場買了幾支當備用,

一支螺絲馬上解決,有搭配 OBD 隨身診斷器,判讀第三缸失火 (從左數起)

目前沒有備品了,(原廠報價一支2.2K左右)不含工資,於是想說自己買,不過這種的仿品很多

所以我乾脆兩種都買,也是擔心如果兩種都是仿的也就認了

大概二、三個細節不一樣,好笑的是,大陸賣場圖片是和(一) DENSNO細節一樣,寄來的卻是不一樣如下圖

一、DENSO藍盒+和泰貼紙:一支 $1500左右

二、TOYOTA盒子,蝦皮大陸賣家號稱正品:一支 $500左右 (台灣也很多都賣這種的 $500~$2000)

重量:

網上是說DENSO不能掛TOYOTA LOGO,應該是是刮除了,最後的數字 4 有凸出去,大陸的沒有

大陸版本數字 4 沒有凸出

下緣塑膠圈有標記,大陸的沒有,還有點生鏽

大陸版射出斷口不一樣,縫隙線較明顯

藍牙診斷器,可判讀故障碼及消故障燈

网友A:
感謝大俠以銀票試法,
小弟開鑽石牌的噴射老爺車,
出問題還是找配合的資深技師比較沒後顧之優,
現在車上的摳A魯備品是上次車抖換下來的,
當初幾分鐘才抖一下(轉速降三百),
技師也說不好抓,
只能用除錯法交叉換新品測兩支為一對,
症狀不夠明顯只能一對一起換,
然後沒漏電的那支當備品,
問題在於我也設備測高壓,
所以也分不出是哪支漏電,
只能兩支都丟車上,
希望出門用不到,
技師說有說,
大部分的車友都會隨車帶一支摳A魯跟十號套筒,
不然有時衝山路在外面不易找到料...冷門車的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俠以銀票試法,
小弟開鑽石牌的噴射老爺車,
出問題還是找配合的資深技師比較沒後顧之優,

我剛開始不懂,在台中壞掉一支抖動不敢開。後來還是請人來處理,師博也是照開回彰化

後來有次又在台中抖,我自己就從台中開回彰化,照開高速公路...就只開100左右

這次我才發現到,殺肉場買的其中幾支是更舊一代的摳A魯,怪不得一直壞,最後一支備品才確定是同型

通常車廠是建議一次換四支,也有人說壞哪支就換哪支

有師博是發動中拔摳A魯的插頭,拔了引擎不會抖就是哪一支 (不知道會不會傷)

--
所以鑽石牌是哪一牌

网友B:
一起換掉的邏輯的是如果是原始出廠的,那壽命應該也是差不多了,一起換掉~~

壞哪個換哪個的是出自零件很貴,要客人全部換可能無法接受,所以針對異常的換~

運作中拔除是還好啦~~四缸引擎一缸不點火會造成引擎抖動....

檢測點火線圈可以用火花測試器來試驗~~看點火線圈的跳火強度是否正常(配合新火星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剛開始不懂,在台中壞掉一支抖動不敢開。後來還是請人來處理,師博也是照開回彰化

後來有次又在台中抖 ...

早期三富國產,
後期嚴董代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起換掉的邏輯的是如果是原始出廠的,那壽命應該也是差不多了,一起換掉~~

壞哪個換哪個的是出自零件很貴 ...

久久抖一下很難抓,
如果是直接陣亡單缸不點火就好辨多了,
我還是交給後勤團隊就好了,
畢竟師傅那邊比較有門路找料,
而且他那邊也有殺肉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三富國產,
後期嚴董代理.

哦哦~小時候常常看到,中文叫雷諾,好像在台灣市場消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早期三富國產,
後期嚴董代理.

雷諾叫做鑽石牌?我還以為你是指三菱,我們附近還有人在開雷諾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雷諾叫做鑽石牌?我還以為你是指三菱,我們附近還有人在開雷諾哩!

附近,阿不就是我?
雷諾那個LOGO車友都叫他銀鑽,
三菱哪有冷門了...
他有出EVO說,
三富代工時代,
還把雷諾九號改款,
出了一台叫雷諾銀鑽的車型,
那時期的雷諾車應該都被修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附近,阿不就是我?
雷諾那個LOGO車友都叫他銀鑽,
三菱哪有冷門了...

我是說三菱的標誌不是比較像鑽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近,阿不就是我?
雷諾那個LOGO車友都叫他銀鑽,
三菱哪有冷門了...

雷諾快不行了..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494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說三菱的標誌不是比較像鑽石嗎?

正統三菱是紅色的,
至少我開過的堅達三噸半LOGO是紅的,
FREECA 2000年好像也是紅的,
威利1100也是紅的,
三菱銀色LOGO是近年在小型車上才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諾快不行了..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49477

我也幫不上忙,
2002出廠的老車湊和著開,
這台入手一年半,
去了一次合歡北峰,
一次合歡東峰,
一次鳶嘴山,
最北戰到和平島,
最南只到高雄,
我顧好這台就好了,
技師放話說要讓我再開十萬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換掉的邏輯的是如果是原始出廠的,那壽命應該也是差不多了,一起換掉~~

壞哪個換哪個的是出自零件很貴 ...

我車子是買中古的,所以車況無法100%了解....

說真的無法面面俱到...,既然換完就正常也無暇顧到更細節,耗油我也是憑感覺

如果還會抖動或耗油異常,就真的只能請專業車廠使用儀器測試

然後就會有很多小朋友出走了...

网友C:
我也開過好幾部車了,不過還沒有遇到壞高壓點火線圈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久久抖一下很難抓,
如果是直接陣亡單缸不點火就好辨多了,
我還是交給後勤團隊就好了,

引擎抖動的因素很多,例如~~

怠速控制閥、缺缸點火、進氣系統漏真空也會...

噴射燃料系統的環節出包都有可能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車子是買中古的,所以車況無法100%了解....

說真的無法面面俱到...,既然換完就正常也無暇顧到更細 ...

耗材用久了就會壞~~只是壞的機率高不高....除非換到爛的

否則換一次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材用久了就會壞~~只是壞的機率高不高....除非換到爛的

否則換一次用很久... ...

話說我牽車第二年還有發生異常,google 也有很多人會這樣,冬天沒事

夏天車子曬太陽就會發不動,怠速還熄火發不起來...

或是到了某個地點沒多久要再發動會無法發動

後來有次我哥幫我清進氣口就沒再發生,實際是什麼原因還真的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話說我牽車第二年還有發生異常,google 也有很多人會這樣,冬天沒事

夏天車子曬太陽就會發不動,怠速還 ...

大概是怠速閥~~空氣流量計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開過好幾部車了,不過還沒有遇到壞高壓點火線圈耶!

壞了行話叫三腳,
抖抖抖的,
以前開化油的,
開到分電盤裂開漏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擎抖動的因素很多,例如~~

怠速控制閥、缺缸點火、進氣系統漏真空也會...

就是問題太多了,
還有一個就是沒場地拆車,
也沒有的零件可以叉差測試,
小弟配合的技師就是三富系統出來的,
專攻雷諾車,
所以交給專業技師比較省事,
前後配合也快二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怠速閥~~空氣流量計問題~~

電子節氣門也有可能,
不過小弟這台車有個毛病,
氣溫低於十度時(台中工業區晚上低於十度在冬天是常態),
旅行電腦就會歸零一次,
只有大里程不會被洗掉,
反正無關行車安全,
就不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