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Transformer Book T101HA

楼主(2021-03-26):
各位好~小弟又有事相求~一台ASUS 平板+筆電 二合一~~插電時(MICRO USB 5V)閃紅燈~~按下電源開機鍵~快速閃紅燈6~7下~~ 一樣不開機~~請問各位知道ASUS平板+筆電 快速閃紅燈警示是代表什麼嗎~ BIOS或是內建記憶體還是EC故障~~謝謝各位指導一下

网友A:
你好
不好意思,我不是來回答你的問題的,反而我是來問你個問題。
你詢問提到快速閃紅燈警示代表什麼?你提到三種故障︰

1. BIOS 故障。
2. 內建記憶體故障。
3. EC 故障。

例如有會員或版主回覆是以上其中一項,或兩項,或者三項,當然也有可能以上皆非,你是自己維修或是會送修?
就聊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不好意思,我不是來回答你的問題的,反而我是來問你個問題。
你詢問提到快速閃紅燈警示代表什麼?你提 ...

感謝WISH大大回復~~可能你誤會我意思~~ASUS平板筆電現況問題是~~插電後指示燈會閃爍~~按開機鍵電源指示燈會快閃6下或7下~~但螢幕一樣不會亮~~我想詢問這台ASUS平板筆電指示燈閃7下不開機~~是什麼情況~~該往哪方向去下手~~1.重刷BIOS  2.內建記憶體故障   3.還是EC有問題
我是新手~~以前是讀電子~~筆電是網路買故障來練習維修的~~是興趣學習非正職電腦維修人員~~謝謝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340-1-1.html

如果能進BIOS,看一下有沒有硬碟資訊,沒有的話大概 NAND FLASH 掛了

或弄個 WIN10 PE 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340-1-1.html

如果能進BIOS,看一下有沒有硬碟資訊,沒有的話大概 NAND F ...

感謝楊大俠~~這篇我有看過~~一樣無法進BIOS
使用電壓電流儀器去量測~~插電時由原先5.38V會跳到5.02 V電流會跳動~電流歸零時電壓再回到5.38v~插電時電流由原先0.00mah-->0.034mah-->在跳回0.000mah~~感覺是有短路現象

网友C:
這一台是我老哥淘汰給我的,問題點是不充電,他的接頭焊的不是很牢固,極易鬆動,按開機是白燈快速閃五下,你先拆開,直接對電池充飽電在說下一步。

維修這檔事,首要就是確定電源無問題。

网友:
0.034A-->在跳回0.000A確定插座與轉接頭正常,無待機電流,就是不過保護隔離,短路或充電IC電路無工作

但你插電時(MICRO USB 5V)閃紅燈應該有待機電流,這台供電時序是AC_BAT_SYS供電正常後產生+5VA,+3VA,+3VA_EC,其中+3VA_EC給EC供電,EC工作條件正常後,產生VSUS_ON信號用於產生+3VSUS,+5VS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是我老哥淘汰給我的,問題點是不充電,他的接頭焊的不是很牢固,極易鬆動,按開機是白燈快速閃五下 ...

請問三哥兄~~直接對電池充電~~是否將其中紅色線和黑色線接4.2V就可以充了~~謝謝
明天再試看看

网友:
紅黑線是有經過保護板的,先將電池從主機板拆下,量看紅黑兩點的電壓,如3V∼3.6V,從紅黑兩點應該是可以充電,如量不到電壓,要拆電池的保護板,從電池進池進保護板的 + - 充電。

网友D:
修板先不考慮電池,把電池拿掉,先修裸板一定要能點亮,能點亮在上電池,不充電或放電池不能開機或不能安裝系統在修

网友:
我的是ASUS T100TA-B1-GR
之前也跟你的問題差不多
接手這台時 可能電池已耗太多(快掛了)
後來把充電器換大一點的將電池充飽電就好了
現在在用的時候會隨時注意燈號
盡量用省電模式 目前狀況良好

网友:
你有先量你的電池有電嗎?

滿有可能是電池,看它是用哪一種電源設計~~

一般筆電是自動切換,能使用DC供電開機、一邊充電 (沒電池也能開機)

平板、手機接 USB 5V不一定能開機 (只從電池供電)

或許可以飛線到電池接口試開機看看~

你有可調電源,要注意旋鈕會不會亂飄,電壓鈕透逗會突然調高...

--
手邊剛好有一支手機,電池完全沒電
拔掉電池、接USB 5V、手機前面小燈亮橘燈,按開機無法開機,燈不會閃爍,
接上電池,接USB 5V、手機前面小燈亮橘燈,按開機後開始一直閃爍且無法開機、
過了幾十秒電池充了一點電就自動開機了

网友:
這一台是QC2.0的充電設計,充電電壓9 .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板先不考慮電池,把電池拿掉,先修裸板一定要能點亮,能點亮在上電池,不充電或放電池不能開機或不能安裝系統 ...

這一台電腦需裝電池才能開機,裸版接Micro USB無法直接開機

樓主先檢查電池有無電量,接著再繼續查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