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蓋子開關問題?

楼主(2021-03-28):
家裡有二台洗衣機都出現蓋子感測器故障,如圖所示,將之二條線短路可恢復正常運做,但看他的結構好像是偵測洗衣槽是偏心(防止碰撞),將之短路是否會有問題?請有經驗的師傅指點一下,謝謝!

洗衣機的感測器

洗衣機的感測器

网友:
將之短路是能運作
沒動作後 如果脫水時內桶晃動嚴重的話 會撞到外桶而使洗衣機移位

网友A:
你有確認是上蓋問題還是安全開關問題嗎?

上蓋有個塑膠,蓋下時是用來頂住安全開關的微動按鈕
塑膠片如果斷了就頂不到微動按鈕

也有安全開關與上蓋接觸部位金屬變形,導致微動按鈕只有輕按沒有導通
可以用手將金屬部位稍微折彎一點,讓它壓住微動按鈕能壓下一點

如確認是安全開關問題,有些機型它的微動開關是開放式的
可以用砂紙將兩片彈片接點磨亮即可

网友B:
將兩條線直接短路正常使用6年了,沒啥重大問題,但一段時間後也的確發生了洗衣槽碰撞外殼情形,這碰撞聲正也提醒四根吊棒需要立即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確認是上蓋問題還是安全開關問題嗎?

上蓋有個塑膠,蓋下時是用來頂住安全開關的微動按鈕

這也是我感到納悶的地方,因為YOUTUBE的網站都說那是偵測蓋子的sensor,但我看那機械結構不太可能,但洗衣機的錯誤碼也是出現蓋子沒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兩條線直接短路正常使用6年了,沒啥重大問題,但一段時間後也的確發生了洗衣槽碰撞外殼情形,這碰撞聲正 ...

所以這東西在網上可以買到更換??

网友:
與其短接,不如仔細檢查是否兩個同片接觸氧化,拿搓刀還是小一字氧化刮掉,防撞短接就失去防撞意義了,若真的吊棒出問題你家洗衣機可能撞到不行也不會停,撞到位移插頭脫落也算了,撞到有個意外誰也不敢說,就如電路都有基本保險司保護著,你硬要把它拿掉也不是不行但有個萬一燒了沒保險司保護就是火燒......

网友:
蓋子有沒有蓋的偵測在上蓋(好心繞口令),那個延伸出來的桿子是做脫水時防止碰撞(衣服不平衡時)用的。
一個開關做兩種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也是我感到納悶的地方,因為YOUTUBE的網站都說那是偵測蓋子的sensor,但我看那機械結構不太可能,但洗衣機 ...

  早期的洗衣機安全開關除了防撞功能外,還兼做上蓋偵測
後來安規規定必須再設計一個獨立的上蓋偵測開關,一般是利用磁簧開關配合磁鐵來達成,
大都設計在上蓋前半部,你的洗衣機我不知道是哪種設計

  安全開關動作特性是瞬間撞擊到時,微動開關瞬間開路又立即短路,此時微電腦判定洗衣槽偏載,
如果安全開關長時間開路,則判斷上蓋未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這東西在網上可以買到更換??

是的!我的三洋媽媽樂超音波洗衣機一共換了兩次,一次在沒屋頂網拍買回自己換(網路有更換吊棒教學),用不到一年就掛,第二次直接到原廠買,價格比網拍便宜,而且品質也較佳,意外的是還有保固一年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的三洋媽媽樂超音波洗衣機一共換了兩次,一次在沒屋頂網拍買回自己換(網路有更換吊棒教學),用 ...

自己到原廠買吊棒有保固 ? 且還保固一年 ?

原廠規定客戶自行到原廠服務站買零件自己更換,購買的零件是不保固的
就算是原廠人員到客戶家更換吊棒,吊棒部分也只保固半年

請問lijm大是住哪一縣市? 怎麼服務這麼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到原廠買吊棒有保固 ? 且還保固一年 ?

原廠規定客戶自行到原廠服務站買零件自己更換,購買的零件是不 ...

在高雄岡山本洲工業區裡的原廠買的,不但有一年保固,還有發票出貨單。有安裝方面技術問題,販售小姐會立即打電話請師傅到場解答及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