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F298 N通道場效應管 能用什麼替代

楼主(2021-03-28):
各位前輩好  請問TF298 N通道場效應管 能用什麼替代呢  有到電子材料行找 好像沒這個型號  查了一下是耐压100V,33A的 N通道場效應管 請問能用什麼替代呢 謝謝

网友:
請參考一下8樓︰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問電子零件規格跟液晶版無關,以後發問請注意一下適合版區再發帖。
謝謝配合

网友:
如果你能夠處理絕緣差異 可以考慮AOTF298 的非絕緣型款 AOT 298
它們共用同一規格書
因封裝型態造成有電流散熱差異 基本上  非絕緣型款AOT 298  優於絕緣型AOTF298
其他動態規格是相同的

AOT298  TO-220AB N-CH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0525960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