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示卡線路圖

楼主(2021-03-28):
去年買了一些礦卡(二手),有好幾張都有問題,看了youtube的維修顯示卡教學,大部份不是顯卡記憶體壞,要不然就是供電的零件有問體,我的礦卡都是P106和P107 想請問有大大那可以下載或購買線路圖嗎 ?  我想自己維修看看,本身是電子科的。若有線路圖量測電路會更容易找到問題點。  (若是顯卡晶片壞掉,等維修上手後,會考慮買一台BGA返修台)

网友:
我先發聲當個出頭鳥XD

當初我先挑好修的供電短路、燒件,至於BGA類的通常委託有設備的來處理。

還不需要為了喝牛奶買一隻乳牛啦!  真的練出心得、有興趣再說吧!

線路圖使用率不高,除非是缺件、撞件。

网友A:
我也分享一下最近自己修顯卡的心得,

如果你有看youtube顯卡維修影片,
應該也很少看到有人用點位圖 (至少我真沒看過),
供電線路,其實原理和位置大同小異,
除非是掉件or燒穿,不然,用電表量,就可知道怎麼修,
(燒穿,通常也伴隨需要補線補點,
漆包線、阻焊綠油、UV固化燈,必備)

顯卡or電腦主板點位圖,真想買,淘寶上有專門賣家(價格其實不貴),
也許哪天你有買,可以上來和大家分享,
換供電芯片,只需有風槍和烙鐵,
但換顯存,就一定要有基本的底部溫控加熱台,
(仔細看youtube的顯卡維修影片,就會看到換顯存時,底部是有加熱台的)
我前陣子天真以為只要用風槍就可以拆裝顯存,
錯啦,風槍拆裝是沒問題,但裝好不能開機才是問題,
370度從上方加熱,直接把顯存吹掛了!
後來mail去請教大神,
大神說,我原先症狀(不定時白屏,有聲無影,當機重開),
應是顯卡供電線路有問題,不是顯存故障,
總之,已再買了顯存,準備再干一次,
(失敗金額,夠買張二手卡了,
不過我是修興趣的,這錢當作買樂趣!)
(修顯存,N卡須搭配 MATS 軟體作故障定位,
A卡我還不知如何定位)

這次會搭配: 底部溫控加熱台+兩台測溫儀+熱風槍+風槍架,
(目標底部170度,上部230度)
"慢慢來,比較快",

网友:
動GPU要烤板除溼~記得買烤箱~~
頂多GPU重植錫球
基本上壞GPU沒有修的價值啊

网友:
在要找显卡的图纸,这个比较难喔。现在就算简单的资料都被“有心人”当作生财之道藏起来了。。。修显卡,供电部分还算简单,如果显存、GPU啥的,判断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没专业软件、设备,只能靠蒙。虚焊加焊讲究火候、手艺,当然,还有运气。没能帮上您,不好意思。

网友B:
新的要對岸買的,舊的有的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經驗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分享一下最近自己修顯卡的心得,

如果你有看youtube顯卡維修影片,

A卡對岸分享多數為醃割板,軟體不全,有時指令無法執行,現在最紅ˊ的是MAST中DIAG顯存加频率測試,因為正常MAST測試無法檢測錯誤,要弄懂MODS中gputest.js的命令行參數你才會用,依分享的指令打有時無法執行

楼主:
前幾天淘寶買一台返修台,今天剛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幾天淘寶買一台返修台,今天剛收到。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此篇已超過可修改時間,本篇關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要對岸買的,舊的有的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