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46cl20s 電源板IC擊穿

楼主(2021-03-29):
如圖請問各位大大這顆IC編號 整個看不到了~不知怎買零件!!
謝謝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發帖後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

它圖片應該是重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大大我有刪除~但是不知道怎樣圖片一直重複掛在上面!!~真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有刪除~但是不知道怎樣圖片一直重複掛在上面!!~真不好意思!

圖片我幫你全刪了,請在貼文練習區學會之後再來補圖。
發帖3個小時後就不能再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圖片我幫你全刪了,請在貼文練習區學會之後再來補圖。
發帖3個小時後就不能再改了。 ...

不過文章是發在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過文章是發在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謝謝通知,我把帖子移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過文章是發在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對了!請再看一下訊息

网友A:
腳位沒有拍的清楚,背面也沒有附圖

通常旁邊相連的二極體都會跟著燒掉,都得檢查,並非只有開關 IC 壞

可能是 TNY274~280系列 TNY280.pdf (2.19 MB, 下載次數: 14) ,5678 是否都是S 極,EN、S 腳有到光藕

---------------------------------------------------------------------------------------------------------------------------------------------------
從其他 DPS 板參考,編號 IC901,不一定是這個,板上應該有人修過這片
7、8腳為D極,並和下面電路相似應該就是LD7913 LD7913J.pdf (482.02 KB, 下載次數: 14)

PS.也有可能是其他 IC,再看有沒有人回答了

网友C:
良品200-400~你確定不直接買一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良品200-400~你確定不直接買一塊嗎?

真假~這個價格左右買的到嗎= =
如果太難處理就真的考慮買一塊了~哈哈
謝謝大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假~這個價格左右買的到嗎= =
如果太難處理就真的考慮買一塊了~哈哈
謝謝大大

https://tw.bid.yahoo.com/item/TO ... BF-DPS-101022412116

這片200不含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位沒有拍的清楚,背面也沒有附圖

通常旁邊相連的二極體都會跟著燒掉,都得檢查,並非只有開關 IC 壞

謝謝大俠俠義相助~感激不盡
我附上圖片給您看一下~八腳位~兩根爆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俠俠義相助~感激不盡
我附上圖片給您看一下~八腳位~兩根爆掉了

感覺燒的滿........連 AC 接口背面也有點黑黑的

那就買板子換吧,這台大概五年,也不知道使用率如何,還得考量燈條壽命

如果是回收來的...點亮後還得看運氣有沒有其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燒的滿........連 AC 接口背面也有點黑黑的

那就買板子換吧,這台大概五年,也不知道使用率如何,還 ...

那請問大俠知道這顆IC型號嗎???
反正都拆了~玩看看也好~增加經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請問大俠知道這顆IC型號嗎???
反正都拆了~玩看看也好~增加經驗!!

從 SOP8包裝 4&6空pin 推測可能是 ICE2QR0665 (DDA010)

圖片截自網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大俠知道這顆IC型號嗎???
反正都拆了~玩看看也好~增加經驗!!

可能是15樓那顆,我覺得你就買板吧,花 260,除了可以從好板上面看到那顆 IC 型號,

也可以利用好板、壞板測量比對短路的地方 (看你有沒有想知道還有壞哪裡),至於要不要修復它也是看你

電視那麼大,如果能先換好電源板組起來,才不會佔位置

買錯 IC 就先浪費100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從 SOP8包裝 4&6空pin 推測可能是 ICE2QR0665 (DDA010)

好喔~好像是這顆喔!!~謝謝大大的幫忙喔!!感恩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15樓那顆,我覺得你就買板吧,花 260,除了可以從好板上面看到那顆 IC 型號,

也可以利用好板、壞 ...

楊大說的沒錯~但是請問260的電源板要在哪裡買呢???大大有資訊嗎??我高雄這~可自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楊大說的沒錯~但是請問260的電源板要在哪裡買呢???大大有資訊嗎??我高雄這~可自取 ...

11樓有人幫你找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tw.bid.yahoo.com/item/TOSHIBA-%E6%9D%B1%E8%8A%9D-40CL20S-%E9%AB%98%E7%95%AB%E8%B3%AA%E6%95 ...

謝謝大大!!沒注意到訊息~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樓有人幫你找了啊

哈哈~真的耶!!~沒去注意到訊息~謝謝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