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近接開關 的使用方式

楼主(2021-03-29):
近接開關 GLS-KBI

雖然上面有電路圖,但我看不懂...

我猜,這是常閉NC,只要送電(直流),正面就可以感測是否有任意東西靠近,只要靠近,就會變成開路。

不知道要怎麼確定好壞?

這是用在貨梯上的。

网友:
這個 應該是 接近 磁簧 開關~

你自己可以 測看看 是平常是 b接點 還是 a接點 ~ (應該是b的)

就是 串在線路上  然後 用 磁鐵 或 鐵器 接近 它應該會有動作~

网友:
感測是否有磁性(磁鐵)的東西靠近,只要靠近,就會變成開路/短路。
感測貨梯外的鐵門是否有關上?

這叫磁簧開關.
用一塊磁鐵便能測試這好壞.

网友:
不是磁簧開關,會被磁鐵吸引作動,可磁化的物質但本身不帶磁性的無效果

而是磁性開關,可磁化的材料就可以感應到

网友:
這個一看就不像磁簧開關,如果是近接開關,那就如windata說的,可磁化的材料就可以感應到,也就是金屬就可以感應到,自動控制大多是用24V,磁感應的速度都不快,你願意發揮實驗精神的話,可以追線路回去看看是控制那裡?或許就能找到測試方法。

网友:
這個近接開關,無電源線,只有兩條線NO -- COM ,應該是磁性近接開關,內部是磁簧開關,電梯是有用磁簧開關做樓層的定位 ,其他的近接開關內部有電子電路會耗電,需要外加一電源線,電感式近接開關可感應金屬,光學式近接開關可感應會反光的物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