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電冰箱除霜計時器停產,有替代品嗎?

楼主(2021-03-29):
各位前輩大家好,丈母娘家中有一台民國93年出產的奇異電冰箱,
前陣子就常聽到除霜計時器發出怪聲音,想說應該是計時器老舊,
後來便想將計時器換掉,計時器編號是DBZ-802-2D4,
可是現在家裡附近的冷凍行(跑了五間)都只有DBZ-8030-2D4,
有幾間老闆幫我打去問廠商,都說這已經停產了,
都一樣是1、4線圈,可是除霜時間不同,所以我買了一個(DBZ-8030-2D4)
將新計時器換上之後,經過一個禮拜發現除霜出問題(冷凍冷;冷藏不冷)
請問現在市面上還有可以替代的計時器嗎?
還是有甚麼方法可以讓我新買的計時器(DBZ-8030-2D4)除霜時間能夠跟舊的計時器一樣?
麻煩各位前輩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A:
蝦皮有賣,
【全新品】聲寶電冰箱除霜定時器 DBZ-802-2D4 28AUGI13R 聲寶電冰箱除霜計時器
https://shopee.tw/%E3%80%90%E5%8 ... 35583466.1158711503

网友B:
要看線路圖~
而且不一定是定時器出問題~~
冷凍內的除霜溫控器~電熱管~溫度保險絲~三個零件也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蝦皮有賣,
【全新品】聲寶電冰箱除霜定時器 DBZ-802-2D4 28AUGI13R 聲寶電冰箱除霜計時器
https://shopee.t ...

這個賣家我有問過,他說缺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線路圖~
而且不一定是定時器出問題~~
冷凍內的除霜溫控器~電熱管~溫度保險絲~三個零件也要檢查~

13度C感溫除霜之前就換過了,電熱管也正常,
把舊的除霜計時器裝回去,除霜有恢復正常,
但缺點是聲音很大聲,感覺隨時都會壞了...

网友:
請把接線圖 po 上來。通常在冰箱後方有貼。也許就會有答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度C感溫除霜之前就換過了,電熱管也正常,
把舊的除霜計時器裝回去,除霜有恢復正常,
但缺點是聲音很 ...

沒線路圖~
沒法確定除霜定時器能不能代用~~~
有時候定時器外型一樣~卻不同~

之前有買過定時器~
上面有透明小窗~
可以看到裡面齒輪運轉~
新的~轉幾下就會卡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線路圖~
沒法確定除霜定時器能不能代用~~~
有時候定時器外型一樣~卻不同~

用冰箱型號上網找線路圖呢?

楼主:
新增線路圖,再麻煩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增線路圖,再麻煩各位前輩指教!

覺得應該可以代用

多久化霜一次是由定時器決定,開始化霜後,要化多久是由13度C決定

裝新的定時器去測,冰箱溫度正常且壓縮機有在運轉時,電表量定時器1-4腳
是否有AC-110V,若沒有則溫度保險絲或13度C不良,若有AC-110V則繼續往下

將13度C插PIN拔掉,定時器旋扭轉至化霜,靜待10~20分,若壓縮機不啟動,則
定時器或化霜電熱管或壓縮機過載保護器不良,若壓縮機會啟動請將13度C更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增線路圖,再麻煩各位前輩指教!

可以代用~
個人經驗來說~
新的東西不一定正常的~
除了溫度保險絲~電熱管~可以用電表量~就能確定可以~~~
但定時器~13度C~會有品質問題~
電表量正常~之後有可能不正常~就會結霜~
然後用電表量~花時間測試又正常~
一直循環~
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