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X5車用音響收音機常常抓不到訊號

楼主(2021-03-30):
最近主機常常抓不到訊號93.1/103.3都只聽到很大的沙沙聲,背景是非常非常輕微的人聲
使用自動搜尋從頭到尾也常常一片空白(有搜尋到會自動記錄)
本來以爲天線問題,整個拆出來另外拉一條天線,還是搜不到
但偶爾又正常,想請問是不是收音晶片掛了?

谷歌XD-6686就是NXP8602,兩個條件對岸淘真的找不到完全一摸一樣。
但照片中這是一個模組還是整塊晶片就這麼大?
因為我搜尋淘寶,6686是一塊很小顆的晶片
正品 F8602 汽车音频调谐器 fm收音机芯片 TEF6686HN/V102 QFN32-淘宝网 (taobao.com)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顆?
如果是整個模組我找不到,請教這更換是整個模組換還是換晶片?

跟頭髮一樣細的天線,還要再焊一條銅線才鎖的住。

网友:
那是天線

网友A:
有試播MP3?先確定是不是只有FM不出聲

你找的在這,有賣的只有幾家
店家1
店家2
店家3

你找的那個網站是阿里巴巴集團的,通常那個網站有,淘寶也會有

网友:
有時候是模組接腳裂錫,補焊就好了
小弟的經驗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播MP3?先確定是不是只有FM不出聲

你找的在這,有賣的只有幾家

確定mp3都正常!
超級感謝,我真的找很久。
國外那個賣家,我問過他說淘寶,阿里巴巴都沒店。

楼主:
剛剛整個焊點重焊,不小心悲劇發生。
android車機排線老是燒掉 - 音響技術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之前因爲排線燒掉所以請人焊了一條跳線從主機到螢幕,
剛剛螢幕端跳線掉了....我不確定是哪一點?
可疑的有2個點

另外這種跳線很容易掉,不曉得有沒什麼改善方式?

楼主:
我找到分流點了,但是那裡焊點真的很小,可不可以在用熱溶膠黏住,讓他別再脫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確定mp3都正常!
超級感謝,我真的找很久。
國外那個賣家,我問過他說淘寶,阿里巴巴都沒店。 ...

買單顆 IC 和買整片價格差不多,而且換 IC 要有熱風槍

買整片比較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單顆 IC 和買整片價格差不多,而且換 IC 要有熱風槍

買整片比較容易一些 ...

你提供的賣廠那個不就是整片?
昨天弄到一半先放在工作臺,
然後不曉得被誰給拉到整個摔下來,
目前整塊玻璃裂了,測試開機都還正常,
晚點貼照片上來。

网友B:
真是多災多難的車用主機!

看樓主的描述覺得比較像天線端接點或引線不良,直接用電表量天線接頭到接收模組的輸入之間的阻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多災多難的車用主機!

看樓主的描述覺得比較像天線端接點或引線不良,直接用電表量天線接頭到接收模組 ...

你覺得天線接頭到接收模組沒有導通?
模組上有10根腳,我不知道要量哪一根?
多災多難的車機

2019年買的屏幕
開始剝離整片玻璃工具吹風機+信用卡
還好排線要一起換,不然信用卡掃過去一定都會掃到排線
下面新的,上面舊的;舊的上面有電路,但新的撕開只有黑色膠,可能電路在黑色膠下面
爲何舊的比新的還厚?我應該沒拆錯吧!
這條排線舊的玻璃上沒有,不知道新的爲何有這一條?

今天先動工到這邊,明天再繼續

网友:
看你搞成這樣,PCB 許多斷線不樂觀!

楼主:
我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要量ANT到天線接頭的阻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要量ANT到天線接頭的阻抗。

玻璃換好了,
我找到可焊接的點了,原本那邊的銅箔掉3次整個都翻起來了
結果焊在電容旁還是會掉,線太粗焊點太小,改成用電話線,
不知道會不會因爲耐電流縮小又燒排線

最後進入工廠模式重新學習按鍵,不過收音機還沒處理,等收音模組到了在處理
順便買了一套快克熱風槍

楼主:
螢幕又一片黑,大概排線又燒了,看來一定要用原本那條粗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播MP3?先確定是不是只有FM不出聲

你找的在這,有賣的只有幾家

大俠,我問過賣家,他說是不一樣的東西,為何不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玻璃換好了,

我找到可焊接的點了,原本那邊的銅箔掉3次整個都翻起來了

用漆包線比教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俠,我問過賣家,他說是不一樣的東西,為何不一樣?

不然就如同你找的哪一顆 IC、只換 IC 試試了 F86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就如同你找的哪一顆 IC、只換 IC 試試了 F8602

所以要把鐵蓋移除換裡面ic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漆包線比教好些

結果是焊點又掉了!
再不行就換粗的漆包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要把鐵蓋移除換裡面ic嗎?

所以你先前鐵殼都沒打開比對哦?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建議在焊點一段距離(如1cm)將線點膠固定
因為 你接下來會常常將板子翻來覆去 線的受力限制在點膠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先前鐵殼都沒打開比對哦?

是的!因為沒有熱風槍,已經在找熱風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 那種拉線方法
建議在焊點一段距離(如1cm)將線點膠固定
因為 你接下來會常常將板子翻來覆去 線的受力限 ...

你提到的膠一般都怎麼稱呼?我想網拍找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提到的膠一般都怎麼稱呼?我想網拍找找。

能固定就好  熱熔膠  南寶樹酯  美工勞作膠水  螺絲固定膠  ... 手邊有啥用啥

強力膠/三秒膠.. 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固定就好  熱熔膠  南寶樹酯  美工勞作膠水  螺絲固定膠  ... 手邊有啥用啥

強力膠/三秒膠.. 就不要 ...

原來螺絲防鬆膠也可以,之前買一罐只用過一次,看來不會浪費了。

楼主:
解焊下來,鐵殼也撬開,

淘寶賣的,跟我的腳位好像不一樣對嗎?我的板子轉180度才是背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焊下來,鐵殼也撬開,

腳位真的不一樣, 左邊是淘寶的, 右邊是你拆下的

板號也明顯不同, 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 如您在18#貼出的難怪人家客服直接說不一樣...

仔細比對一樓圖5主板pin定義, 也許淘寶的6686就是安裝在原模組旁的另一個10孔.

楼主:
為何我的板子上好像有兩組10 PIN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腳位真的不一樣, 左邊是淘寶的, 右邊是你拆下的

感覺好像是這樣,淘寶的腳位對應上面的10孔,
只能買回來試試看了。

楼主:
這篇重複自刪

楼主(2021-05-13):
https://m.tb.cn/h.4IoLvdZ?sm=e284e7  #全新原装 汽车导航收音模块 AM/PM收音高频 NXP6686 芯片TEF6686

网友:
加油,我也買了熱風槍可是都沒再用........似乎有很多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多災多難的車用主機!

看樓主的描述覺得比較像天線端接點或引線不良,直接用電表量天線接頭到接收模組 ...

量不到阻抗值,是哪裡斷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不到阻抗值,是哪裡斷路了?

您得自己查線沒人能告訴您,例如一段一段的用電表蜂鳴器檔來量找斷線之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得自己查線沒人能告訴您,例如一段一段的用電表蜂鳴器檔來量找斷線之處。 ...

目前連螢幕都不見了!本來以為是換新的收音模組關係,
但收音模組不至於讓螢幕功能失效,

另外我之前跳線是接C6電容側,但現在量C6已經和跳線端斷路了,

C6電容是不是被我扯到掛了?
然後容質也不知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連螢幕都不見了!本來以為是換新的收音模組關係,
但收音模組不至於讓螢幕功能失效,

顯微鏡看C6裂了,引腳下面的銅箔看不出來還在不在。

如果銅箔不在,要用甚麼方法再焊上去?

C6解焊還量的出容質嗎?這種貼片電容沒標數字要怎麼看它真正的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