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變頻冷暖很奇怪的問題求助?

楼主(2021-03-30):
裝了幾年日立變頻冷暖最近發生了問題想請教
第一次冷開機時冷氣運作都正常,當室內機到達設定溫度時室外機會停機(壓縮機及風扇停止運作)
當室內溫度上升時,室外機壓縮機及風扇再度啟動但冷度卻出不來,去摸室外機四通閥四條進出口管路皆為熱(壓縮機出氣口為高熱,壓縮機進氣口微溫)感覺像串氣,此時若按遙控器的強力運轉鈕,壓縮機全速運轉就會把四通閥衝到正確位置摸管路(壓縮機出口熱,冷凝器熱,蒸發氣出口冷,壓縮機回氣口冷)等強制運轉時程結束串氣問題又再度重現。
在此求助版上各位可從何處下手

補充內容 (2021-3-31 09:26 AM):

网友:
冷氣設定要開在冷房 不可開在自動
冷開機都正常 表示四通閥門 有歸位
分辨是四通閥問題 還是主版問題 將四通閥排線先拔除在開機試試看

楼主:
感謝sa2086大大回覆,目前測試都是直開冷氣或暖氣全速運行下測試
而且屢試不爽,大大說的四通閥排線是指四通閥上電磁閥的排線嗎?我有拔下測試供電正常,電磁閥線圈正常冷開機通電時也有激磁聽到摳聲,但若溫度達到設定而停機後再度壓縮機暖啟動自啟時就沒聽到摳聲(不知是否目前進出氣管內壓力差太小而推不了還是其他原因)
自行推論如下
一、四通閥無故障:因為冷開機時冷氣/暖氣模式可正常運行。
二、電子膨脹閥無故障:因為調整遙控器溫度時可以讓壓縮機變頻運轉可調節流量,且閥的進出氣口無結霜現象。
三、室內/外機版無故障燈號
四、暖啟動時不知何種原因讓四通閥無法換位成功,只能按強力運轉鈕讓電子膨脹閥全開才能正常使用
就以上就教各位小弟是否推論正確?

楼主:
忘了附圖

网友:
貼圖方式錯誤,打屁股喔!

Tips:上傳圖片後,要再加個步驟,將圖片插入文章中,不要讓附件以自動顯示的方式
避免一些閱讀上面的不順,慢慢適應吧

网友:
123 (貼圖示範 增強記憶)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879-1-1.html

楼主:
第一次發拍謝,感謝大大提醒

楼主:
連假剛好有空,將室外ˋ機再開箱驗濕終究還是一樣的原因
一、拆外殼

拆外機

拆外機

二、低壓表量測運轉壓力約65psig

低壓表監測

低壓表監測

三、拆除電子膨脹閥磁閥(關機後閥門全關,運轉前全開)變頻運轉時閥門有答答聲

電子膨脹閥

電子膨脹閥

為排除膨脹閥故障,於開機時閥體全開後移除膨脹閥線圈全時全開測試
依然無法暖開機啟動,排除膨脹故障
四、感溫器測量阻值於正常範圍
請教各位大大這樣可以排除電路沒問題,而是冷媒迴路問題?

网友:
這台外機是樓主裝的嗎?我看到這種的會直接開槍。

壓縮機的運轉電流高,但回流管的壓力低時,可能有阻塞的問題。
至於是哪裡塞住了,就得先把外機請到地面上來慢慢研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假剛好有空,將室外ˋ機再開箱驗濕終究還是一樣的原因
一、拆外殼

四方閥換向不到位,處在中間狀態,所以會有四方閥四條管路皆是熱的

四方閥裡面的滑塊是靠四方閥上面的毛細管內的冷媒產生壓力差去推的

你先再追加一些冷媒試看看,如無效就要換掉四方閥,如加了冷媒後正常,
你必須查出哪裡漏了

楼主:
感謝G大T大回覆,我只是個非本行但有愛亂拆東西僻好
這冷氣是請冷氣行裝的,剛裝好時銅管折扁室外機沒預留維修空間當時跟店家抱怨無效
最後還是認了先吹再說吧!
有大大們的確定更肯定是迴路問題
目前將採取步驟
追加冷媒(沒器具我就須找專業的來了)
若再不行就必須請人直換四通閥了
處理結果後再上來報告

网友:
用了幾年 有沒有洗過 0.0 我之前類似問題 洗冷氣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