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 LS4600 如何強制開機檢測

楼主(2021-03-30):
先前會自動開機關機,時好時壞,後面就開不了機器,
原以為是電源版的問題,買ˋ拆機板更換上也是沒有反應
有朋友說會不會是因為薄膜觸動按鍵壞
導致無法開機
有前輩可以教學 如何強制開機嗎?
我想知道是不是薄膜觸動按鍵的問題

网友A:
我上星期也回收一台 和你情形差不多 我回收這台拆機檢查是電源觸模開關 你拿聶子 把開關短路再放掉看看會不會開機  電視不開機還是很多種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星期也回收一台 和你情形差不多 我回收這台拆機檢查是電源觸模開關 你拿聶子 把開關短路再放掉看看會不 ...

大大您好 謝謝回復
我想請教 如何開關短路
要把開關拔下來嗎? 還是背後焊接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謝謝回復
我想請教 如何開關短路
要把開關拔下來嗎? 還是背後焊接點就可以了? ...

不用拔掉 拿一條線 開關焊點直接短路再把電線拿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謝謝回復
我想請教 如何開關短路
要把開關拔下來嗎? 還是背後焊接點就可以了? ...

拿一條線 或聶子 開關焊點短路再放掉 如果再不開機 電視主機板韌體從刷 在測量主機板有沒有待機電壓 再來查開機線路會經過大顆ic 再從ic出來會經過一些電阻 開機電壓最後會到電源開關 我是有遇過電阻壞掉形成壓降 電壓無法到開關 換掉電阻就開機 但我是運氣好沒掛掉大顆ic 不然只能換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條線 或聶子 開關焊點短路再放掉 如果再不開機 電視主機板韌體從刷 在測量主機板有沒有待機電壓  ...

大大
你這塊 是原本電視上的開關?,還是是測試版?。
我發的文 圖一圖二 能麻煩你幫我看哪個是開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你這塊 是原本電視上的開關?,還是是測試版?。
我發的文 圖一圖二 能麻煩你幫我看哪個是開關嗎?

抱歉看錯我以為妳的和我一樣是按鍵式開關 從你po圖來看 你的好像是觸模式 不適用我po圖片的方法 你
試看看你的遙控能不能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你這塊 是原本電視上的開關?,還是是測試版?。
我發的文 圖一圖二 能麻煩你幫我看哪個是開關嗎?

你要重這邊找出有電源 這邊會有遙控IR的電源通常都是5v 你要找的是開機電源也是從開關訊號來的有的是3.5v 2.5v 1.8v  短路接地 強制開機 比較準 要是每個接點量不到電壓 在試看看遙控 都不行 主板可能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重這邊找出有電源 這邊會有遙控IR的電源通常都是5v 你要找的是開機電源也是從開關訊號來的有的是3.5v ...

大大您好
我有量電壓了
從左邊開始算 分別電壓為
3.5 3.5 無 3.5 3.5 3.5 無 無 3.5 無
量測方法 紅色碰觸接點 黑色碰觸機身白鐵部分
大大 接下來我要做些甚麼呢?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我有量電壓了
從左邊開始算 分別電壓為

接下來你要自己找 觸模開關電壓訊號源 3.5v  從你圖我沒辦法幫你找 最簡單方法就是從你觸摸開關背後線路開始找 提示一下 但我不確定但我不確定 SCL SDA 都是時鐘控制ic 排除 kce1 kce2 應該控制頻道 排除 3.5v應該是主電源訊號 排除 IR是遙控電源訊排除 最有可能是我畫綠點3.3v 或者vpp 任何一點 短路gnd 放開強制開機 畢竟我也是初學者能力有限 只能隔空抓藥到這一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下來你要自己找 觸模開關電壓訊號源 3.5v  從你圖我沒辦法幫你找 最簡單方法就是從你觸摸開關背後線路 ...

謝謝大大的回應與協助
我有測試過了,沒有反應
我直接購買主機板來更換了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