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牌 FDH-B30R 熱水瓶修復

楼主(2021-03-30):
虎牌 FDH-B30R 熱水瓶修復

故障現象,開機沒多久會聽到滴滴滴的蜂鳴聲,面板燈號閃爍,並且繼電器有一直不斷動作的行為。

故障修復點:經之前討論區的內容研究,看起來沒有東西燒掉,因此朝向是電容老化問題。藉由三用電錶帶有電容檔的功能量測四顆電解電容,發現有一顆電容編號C6的容值量不到,拆下後換下替代料,功能恢復(有煮水一次)。接下來應該會去找合適電容換上在驗證。

電解電容編號如正面圖,由左至右分別為 C6, C3, C4, C2

正面圖:

top side

top side

背面圖:

bottom side

bottom side

网友:
一起全部換新~~~壽命應該都差不多了

网友:
恭賀完修,
電容最好能合影留念,以供後人查閱!

网友:
  乍看之下, 還以為 機板正面 中間區域 被高溫燻黑; 原來是 陰影.

楼主:
[4/2] 補充,先謝謝大家的建議,經過幾天的時間找了一些電容,並且更換,其中有兩顆50V/100uF,暫時沒有材料,不過依照熱源的觀點,我把它們對調了,希望可以延續一下生命。對調的位置是C3跟C4。目前有在煮水一次,一切OK。

完工圖:

完工照

完工照

网友:
樓主拍攝時燈源在30度角的位置,又是黃光,很容易讓人誤會。

之前簡單算了一下,給 RELAY 的 24V 供電部分耗散功率約 0.5W,另一路大概是 5V 的約 1.5W。這種程度的熱若是集在一處的話電木板長時間下來會出現略有燒黑的現象。由四顆固定的功率電阻所產生。前兩天有人發了一篇也是熱水瓶的,雖然沒有交待詳細資料,不過我看可能是由保溫電熱絲那邊的電阻所提供的降壓功能,如果能好好設計的話應該就不會把 PCB 烤黑了。

网友:
電容換成OSCON應該是用到天荒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