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現在論壇的速度如何?

楼主(2021-03-31):
我怎麼覺得有點卡卡,不知道是我家裡網路的問題,還是主機那邊的問題?不過剛剛看主機並沒有重負載。

楼主:
看來是我家裡網路的問題,我用手機上論壇的速度很正常。

网友:
看來是沒什麼問題喔

网友:
沒什麼問題+1 比點廣_告出來的速度還快!

楼主:
我用烏骨雞學姐的電腦試也很正常,唉!我又要找時間查線路了

网友:
管它有沒有問題,我先點廣告再說

网友A:
感覺有點鈍鈍的, 感覺有點鈍鈍的, 而且廣告出不來, 點重新載入, 繞了幾個圈圈才恢復。

餵了公狗也是繞好幾個圈圈。

网友:
速度都很正常的說~~

點廣告也很快速~~

网友B:
在這之前有段時間很慢,我有懷疑人生

今天感覺順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有點鈍鈍的, 感覺有點鈍鈍的, 而且廣告出不來, 點重新載入, 繞了幾個圈圈才恢復。

餵了公狗也是繞好幾 ...

喔!餵公狗不是從痞酷網,例如是TOYOTA 在促銷,你按下去是連到TOYOTA,所以如果連餵公狗都慢,那問題應該不是出在論壇。

或者用手機試看看會不會一樣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這之前有段時間很慢,我有懷疑人生

今天感覺順暢

請問在這之前有段時間很慢是指多久以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在這之前有段時間很慢是指多久以前呢?

幾天前(個位數)

只是我不能排除是自己的問題,所以什麼都沒說

在那當下,更新文章列表慢,但是開文章快

网友:
沒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餵公狗不是從痞酷網,例如是TOYOTA 在促銷,你按下去是連到TOYOTA,所以如果連餵公狗都慢,那問題應 ...

現在用手機或電腦都很順。

网友:
現在在家剛開電腦
使用一切順暢(包含廣告也開啟的很快)

网友:
有很多益生菌 很順暢...

网友:
狗狗都很乖~

我都有餵牠們哦~

网友:
沒感覺有特別卡頓的情況

网友:
評分的小視窗跑不出來。

F5刷新後好一點~或許是連假的關係,hinet網路偏慢。

update:
使用手機4G網路,沒有這個問題。

网友:
hinet 100m網路 一切順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烏骨雞學姐的電腦試也很正常,唉!我又要找時間查線路了

老大和學姐的電腦是接在同一個網路嗎?
如果是,先檢查接電腦的網路線接頭。

网友:
辽宁 葫芦岛 长城网络  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和學姐的電腦是接在同一個網路嗎?
如果是,先檢查接電腦的網路線接頭。 ...

烏骨雞學姐是用筆電,她是連接中華電信小烏龜上的wi-fi
我是用桌機,用網路線連接一台IP 分享器

你說對了,網路接頭拉出來,每一格都刮一刮再裝回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