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好市多車王Durofix 8V 電動起子 拆解掉出圓柱和圓珠

楼主(2021-03-31):
今天拆解Durofix 8V 電動起子,因為想改善扭力環卡卡的問題,結果拆到起子頭那邊的時候,

無預警掉出一些圓柱和圓珠,請問該怎麼裝回呢?

楼主:
就不知道怎麼裝回...

网友A:
拆解掉出2圓柱和6圓珠

圓柱 和 圓珠...互為間隔裝回

圓珠易滾動用牛油將其固定於安裝孔以利於安裝。

拆解掉出圓柱和圓珠

 拆解掉出圓柱和圓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掉出2圓柱和6圓珠

圓柱 和 圓珠...互為間隔裝回

感謝!按照指示放回後終於完修

不過實際上圓珠放的位置是這邊

圓柱要放到這個位置才能裝回

原諒我兩手都是油,無法拍照....

裝回後測試正常,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按照指示放回後終於完修

不過實際上圓珠放的位置是這邊

差一點,誤導你 。
恭賀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