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國高中的程式語言

楼主(2021-04-01):
請問各位先進們

小孩今年要升國中,
各位是否知道,國高中要學什麼程式語言,
小孩目前只讓他玩小線上遊戲,
想讓小孩提前接觸程式語言,
不知如何下手?

KKP大大的 Visual Basic, C++,
網頁程式設計這幾本是否用得到?

网友:
應該會學類似Arduino這種平台加上視覺介面的整合開發環境, 太難太無趣小孩子不會接受的.

网友A:
我不建議直接幫小孩規劃學習目標或學習專業。
可以讓小孩多方接觸不同的東西,他們才會了解自己的興趣,學習起來才會更快更專精。
為了學習而學習(寫程式),會ˋ扼殺小孩的想像力。

我家人唯一的規畫就是讓我去學鋼琴,從此我就討厭音樂。
很快就放棄學習音樂之後,家裡就不再管我,放牛吃草。
後來想去補習,還是自己去找的免費課程(以前真的有),家裡人根本不知道我去補習班。

高中開始學寫程式,是自修以及和同學討論,目的就是想要破解[軟體複製鎖]。
那時候,連 apple ][ 的遊戲程式錄音帶都有寫保護(batch file 只看得到 call 151),把程式碼藏起來。
有動機、有興趣,自然就學會了。
雖然後來沒走軟體這條路,但是學習路上,需要簡單的軟體都是自己寫的。

我很慶幸學生時代沒有控制狂在背後操控。
所以,我學習的過程都很快樂,也對後來的生活很有幫助。
我對我的小孩也是一樣的做法,放牛吃草,但有提供經濟資源,只要是正當的事我就出錢。
休閒活動他自己去學管樂,為了升學自己找補習班,從來沒教他寫程式,結果他現在去寫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建議直接幫小孩規劃學習目標或學習專業。
可以讓小孩多方接觸不同的東西,他們才會了解自己的興趣,學 ...

感謝大大
是小孩想要學的
只是不知道目前國高中學的是什麼教材
怕方向錯了,要轉方向麻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是小孩想要學的
只是不知道目前國高中學的是什麼教材

如果是小孩想學的,我建議先從試算表開始。
試算表應用很廣,裡面也有 macro 類似程式編寫的功能。
沒學會寫程式,光是會用試算表簡單功能就很強了。

Google 有提供免費的試算表功能,可以讓小孩自己記帳、幫家裡記帳、做些採購紀錄。
我習慣會做採購紀錄,家電用品的保固與登錄資料都做成一張表,壞掉一查就知有沒有過保。
大人如果有其他需求,也可以讓他以這個需求為題目,做個試算表。
會做試算表,學哪一種程式語言也都很快。
程式語言有流行期,現在學的,以後不一定用得到,但是觀念是可以互通。
如果只是要學觀念的話,試算表算是初級容易入手的。

試看看他多久時間可以寫出這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孩想學的,我建議先從試算表開始。
試算表應用很廣,裡面也有 macro 類似程式編寫的功能。
沒學 ...

試算表寫程式我沒用過(我知道可以寫遊戲)
我先研究看看
Ricky說的Arduino也是一個方向,只是C我不太熟,
但教他應該還沒問題

就大大所說的,程式語言都是一樣的,只是寫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孩想學的,我建議先從試算表開始。
試算表應用很廣,裡面也有 macro 類似程式編寫的功能。
沒學 ...

那張表我是寫不出來啦!
大大真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張表我是寫不出來啦!
大大真是高手

我認為寫試算表比較容易短時間獲得成果。
學寫程式要有一定的基礎才能做到明顯的成果,如果小孩沒耐心,很快就會放棄。

可以上網去看看,別人用試算表做了什麼,有什麼適合自己家裡用的,讓小孩自己動手做做看。

例如:
Google 試算表活用教學:你可能還不知道的10個技巧

我家還有用google試算表在雲端紀錄密碼,常常幫人家安裝設備,現在智慧設備動不動就要登錄還要密碼,我哪記得住。
常常會接到電話說:「欸,我的密碼是多少」
我應該去成立一所 密碼管理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寫試算表比較容易短時間獲得成果。
學寫程式要有一定的基礎才能做到明顯的成果,如果小孩沒耐心, ...

感謝大大
這幾天會把它搞懂
我本身應該也會用到
小孩部份目前就excel程arduino兩項讓他選
再看他學得如何再來調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這幾天會把它搞懂
我本身應該也會用到

在溫豆下最傳統也最簡單又複雜的是記事本(純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溫豆下最傳統也最簡單又複雜的是記事本(純文字)

哈~~~
有些事只能帶過,要不然越想越可怕
想玩一下Android程式
確發現我四核電腦,沒資格編譯(跑不動)
到底什麼時候,程式設計是有錢人專屬的????

网友:
個人覺得要學程式, 必須有個動機...
否則初學者在什麼都不會, 為了學而學, 的情況...
有可能會越學越沒興趣, 越排斥

比如按照C語言最基本的書 一定會先教printf("hello world");
再來應該是一些算術計算的章節

學會了應該也只會覺得, 阿就這樣子啊? 這樣的程式可以做什麼?

可以找個明確的目標想達成的, 而且是程式可以做到的, 例如3#提到的改遊戲,
那之後完成的成就感, 也會促使想再學更多的程式

另外我覺得一開始學哪一種語言不是很重要, 程式重要的是邏輯,
會任何一種之後, 之後再學別種是很快的~

可以朝前幾位有提到的Arduino先玩玩, 開發板還蠻便宜的....
這屬於MCU單晶片, 可以接LED LCD 馬達之類的, 可以即時看到程式效果

网友C:
我覺得當父母的不必太緊張,程式語言這種東西看學校教甚麼就學甚麼,畢竟這不是將來升學必要的。

說到升學似乎很現實,但整個環境就是如此,這種時代讀大學已經是最基本的,國高中儘量將基本課業讀好,專業技術進入大學再好好用心研究。

如果這個階段花太多時間在上面,基本課業必然會疏忽,不利於將來升學,一頭栽進去學得很厲害當然還是有,唐鳳就是一個例子,但有這樣的小孩當父母的也是很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當父母的不必太緊張,程式語言這種東西看學校教甚麼就學甚麼,畢竟這不是將來升學必要的。

說到升學 ...

謝謝大大的回復
程式語言是小孩想學
我只會讓他在求學階段玩玩
我會跟他說畢業後盡量不走這條路(或直接放棄)
社會上要學的東西很多,板上的大大比我還清楚
做人不會,其他都是假的

网友:
試算表真心推,遇到只看數據的會議真的可唬一唬

网友D:
國中應該會開始教BASIC了,您只要準備好電腦和軟體給小孩就行了,現在正版的Visual Studio可以免費下載,
裡面有VB和C#,網路上有海量的教學,不過,
如果小孩有興趣的話不妨到讓他外面的電腦班去上上課,有些時候師父領進門會快很多,
覺得程式有點像英文,有的人學很快,有些人像看無字天書。

网友: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13歲時就愛上寫程式,很早就接觸程式設計,比一般人有機會創業當微軟的老闆。

還是要看小孩的興趣,喜歡拆解玩具,對機械及電子電路有好奇心,偏向硬體的程式,買一些Arduino開發板,學習Arduino或C程式語言,寫幾個指令讓Arduino開發板的LED左移右移或閃爍,小孩都能理解這些指令產生的硬體動作,不會無聊,有興趣繼續往上學。

假如小孩有數學天份,可以提前學python程式語言,python語言有豐富的數學函數庫,矩陣,向量,離散傅立業,拉普拉斯........... 學習一些數學跟AI機器人相關的知識,數學如何應用在AI機器人,不需要完全懂這些數學,學習會使用這些數學,比如要做影像辨識的程式,python有函數可以找出影像的特徵,只要簡單幾個函數指令。

我是不贊成小孩學C++程式語言,因為先要長時間學一堆苦悶無趣,剛開始不曉得能做什麼的知識,多型,虛擬函數,  物件導向, 各種類別, 物件繼承.............這些學完後才能理解C++程式語言的精髓,無趣還沒學完小孩可能放棄了,不然只是玩C++編譯器,寫幾個簡單程式無法深入

楼主:
回Ricky,pucheng0705,wkm,c1989,ysc,bluse,jasonboy99,阿明先生..的各位大大

昨天跟KKP大拿了本Visual Basic 的書,教小孩寫一個九九乘法表,讓他有點興趣

再來就靠自修了,能不能學好就不知了,至少有接觸程式的領域,有概念以後學習也會比較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國中應該會開始教BASIC了,您只要準備好電腦和軟體給小孩就行了,現在正版的Visual Studio可以免費下載,

BASIC 還活著嗎 ? 我高職才開始用 BASIC 寫程式~ (猜密碼 但没寫成)

那時候有人用 BASIC 寫 麻將 遊戲 ~

對我來說真是 神級 之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ASIC 還活著嗎 ? 我高職才開始用 BASIC 寫程式~ (猜密碼 但没寫成)

那時候有人用 BASIC 寫 麻將 遊戲  ...

Basic有繼續發行很多版本,早期6502的微處理器的Apple II 電腦 ROM裡內建的BASIC直譯程式語言,DOS時代微軟有推出BASIC程式語言,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微軟也有Visual Basic  6的視窗程式編譯器,是視窗程式的開發工具,現在版本是Visual Basic .NET,編譯器可以到微軟官網免費下載,不過微軟宣稱不在推動Visual Basic程式語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Basic有繼續發行很多版本,早期6502的微處理器的Apple II 電腦 ROM裡內建的BASIC直譯程式語言,DOS時代微 ...

Office 有內建 VBA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所以學VB還是有助於未來開發VBA。
利用 Excel加上內建的 VBA 可以做很多事,還可以省下寫輸出輸入介面的時間,直接利用試算表輸入或把讀去的(硬體或網路)結果放在表中。

Excel VBA 程式設計教學:Hello Worl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ASIC 還活著嗎 ? 我高職才開始用 BASIC 寫程式~ (猜密碼 但没寫成)

那時候有人用 BASIC 寫 麻將 遊戲  ...

印象中學生時代好像是basic開始學,現在的學生就不清楚了,不過就算不是basic應該也是差不多的高階語言,可能是vb , java 或java script之類的。

网友:
建議可以從最基礎的入門學起,如:SCRATCH,這種積木式架構會比較容易上手,而且可以寫出一些小GAME,這樣小孩比較會有榮譽感,熟了邏輯觀念後再往其它程式語言邁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學生時代好像是basic開始學,現在的學生就不清楚了,不過就算不是basic應該也是差不多的高階語言, ...

其實 用 QBASIC 也很好用~

可直譯 也可以 編譯    ~

我用那個 寫了一個  中文界面  (不用進 中文系統)

用來寫 CAI 的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