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遇過散熱風扇會出油嗎?

楼主(2021-04-01):
請問有人遇過散熱風扇會出油嗎?

這兩顆12公分風扇是裝在一台775平台的舊電腦,
風扇裝上後正常運作了1年多, 之後整組電腦大約閒置了2~3年,
收起來前有整台清過灰塵, 之後用大塑膠袋包起來放著

最近想說看還能不能開機, 側板拆開就看到這2顆風扇滿滿很像油的液體水珠...
照片表面是稍微清理過的, 聞起來有點矽油的味道,

原本以為可能是油封漏油, 但觀察過後發現是扇體塑膠框滿滿都是, 但是扇葉上完全沒有
不知這可能是甚麼原因導致?

機殼內另還有2顆其他牌子的風扇, 就沒有這個情形...

网友A:
常見啊... 油封軸承裡較差的油品跑出來了...

网友B:
常見啊...回收塑料加上製程不良造成不明液狀物滲出,前幾年一大批電視外殼大受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見啊... 油封軸承裡較差的油品跑出來了...

哈...我一開始也懷疑是油封, 但是最靠近的扇葉片應該也要有才是,
結果反而葉片很乾淨, 是框架表面跟框架的外側有,
總覺得油封的機率比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見啊...回收塑料加上製程不良造成不明液狀物滲出,前幾年一大批電視外殼大受害。  ...

用Google查塑膠出油只有查到PVC,
沒想到 PBT材質 (風扇外框上面印的)也會,

看來以後風扇還是要買大廠牌的...機殼內其他的2顆ADDA風扇就沒這個問題

网友:
手辦也會有這個問題,材質問題出油

楼主:
為了確定是不是油封的問題, 拆開看看~~

它的結構蠻奇怪的, 不像一般風扇有個橡膠貼可以拆掉, 只能暴力拆解了...

裡面一顆鋼珠, 跟以前拆過的其他牌子的不太一樣...

但軸心這裡蠻乾淨的, 應該可以排除是油封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確定是不是油封的問題, 拆開看看~~

它的結構蠻奇怪的, 不像一般風扇有個橡膠貼可以拆掉, 只能暴力拆解 ...

外框塑膠材質因素導致的

网友:
受害者不計其數,要小心這種黑色塑料。

网友:
之前有些廠牌的液晶顯示器打開外殼裡面的塑膠殼也是一樣出現不明的液體,
這可能是用了再製的塑膠原料有關,也是塑膠材質出了問題~~~

网友:
現在東西便宜啊,就是消費者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