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V42A330 液晶電視無待機紅燈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1-04-01):
TATUNG V42A330 液晶電視無待機紅燈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無待機紅燈無法開機,以功率錶測試有0.15W消耗

2.型號~TATUNG V42A330

3.內部照,三合一主板

4.檢測K字號保險絲有9.多Ω高阻抗

5.往前拆下測試開關P-MOS正常,再往前拆下測試C879 MLCC就是禍首~短路故障~

6.換上10uF/25V MLCC濾波電容及K保險絲,待機電路恢復正常

7.上電測試待機紅燈已亮起,待機消耗功率0.3W

8.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044:}

网友A:
查 MLCC 故障我都要花很多時間找,不知道有沒有更快的方式..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 MLCC 故障我都要花很多時間找,不知道有沒有更快的方式..恭喜完修...

先以故障狀況判斷可能引起的電路區塊,再檢測就能比較快找到故障零件。
此例第一時間我就量到保險絲異常,第二量P-MOS正常,第三量MLCC短路了。
幸運? or 僥倖?

网友B:
短路的MLCC,大神们一般用低压大电流“烧鸡”大法!配合红外热成像测温枪,一搞一个准。

网友(2021-05-01):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MLCC,大神们一般用低压大电流“烧鸡”大法!配合红外热成像测温枪,一搞一个准。 ...

紅外線熱顯示儀,板大有推薦的嗎?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