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OSCH GLM7000雷射測距儀維修

楼主(2021-04-01):
同事的自用機,沒用到又忘了拔電池,想到要用卻不開機

外觀

打開電池蓋。電池片直接掉出來

4顆螺絲固定。2顆躲在貼紙下面

打開後蓋

先把線接回去,還是不開機

把電池接線座拆了,原來焊點不只氧化,連銅箔都掉了

把負極接點同一條線路防焊漆刮掉,直接接線

裝電池,可以用了

收工,交給業主鎖螺絲

楼主:
老德做事滿精實的,這台的防水除了前後蓋間有墊圈,電池片通過後蓋部分也有上膠,理論上電池漏液不會沾到電路版,這台卻碰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德做事滿精實的,這台的防水除了前後蓋間有墊圈,電池片通過後蓋部分也有上膠,理論上電池漏液不會沾到電 ...

changold2 大
問題是制工,瑪萊希雅跟穿短褲製造價碼不一樣......

网友:
有辦法裝日製不漏液電池來使用,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