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指針表測電容

楼主(2021-04-02):
指針表測電容

网友A:
指針表用那麼久了,才知道可以這樣量電容,很不錯的分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針表用那麼久了,才知道可以這樣量電容,很不錯的分享,謝謝

跟量ESR差不多的意思吧

网友:
這只是利用指針錶的 9V 電池與 10K 阻抗檔來測電解電容的漏電,如果有 FLUKE 87V 的二極體檔也能輸出 7.xx V 也能來量漏電,更早以前的電表內部用到 22.5V 的電池拿來量漏電更好。
量電容的漏電只是一項特性不能拿來作為絕對的判斷。
也可以自製一台測試器,我個人覺得用途更多也更好用。

數字電表的電容檔雖然判讀要很久但其數值還算精確,也是能掌握電容的另一項重要參數。

ESR 是比較現代的量測方法對於高頻工作的交換式電源濾波電容很有幫助,尤其能夠支援板上測量是方便,直接在 PCB 上量一量有碰到 ESR 高的再拿烙鐵拆下來,是維修者的利器。

网友:
影片中是大陸的指針三用電表,我所用過的台灣的指針三用電表好像沒有準確測電容容量的功能,
只能測試電容充放電時指針擺動的情形,進而初步判斷電容是否良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