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手動吸錫器標酷幣

楼主(2021-04-02):
跟學姊買的,印像只用過一次,已經DIY真空吸錫器,又沒營業外修,所以ˋ用不到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170-1-1.html

感謝老師.前輩的幫忙,真的很好用,尤其修骨董線路板,很有成就感,感恩~~~

10酷幣起標,運費100元,4月10日21;00結標,露天下標,或店到店(須先匯款)均可。

*****老大又在煩惱連假了,請大家幫幫忙止癢,餵飽公狗*****

网友:
10酷幣

來去撒狗糧~

网友A:
先前您 PO 的那帖超過時間不能回覆,我回覆在這裡。

我實在沒時間找材料來玩吸錫頭,所以貪圖方便想買現成的。

這個賣五六百元我覺得可以接受,下次集貨時再給他買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前您 PO 的那帖超過時間不能回覆,我回覆在這裡。

我實在沒時間找材料來玩吸錫頭,所以貪圖方便想買現成 ...

算起來用現成的反而較划算,不知改好功能如何?期待您分享,我用針筒+不鏽鋼管+鐵氟龍管+接吸錫。

想說針筒的塑膠孔無法耐熱,所以改成不鏽鋼,但缺點是;用久了覺得最後放棄的速度如果很慢,就要通,而且塞很緊不好通,後來每次用就先用鑽子,很輕鬆地搓兩下,反正活動的很好拆,之後使用愉快順手。

网友:
66酷幣..順便餵狗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起來用現成的反而較划算,不知改好功能如何?期待您分享,我用針筒+不鏽鋼管+鐵氟龍管+接吸錫。

想說針 ...

這賣家我觀察很久了應該不會早早就收攤,所以以後如有部品零件損壞應該都還可以單獨買到。
本來想自製的,但看到這個就想直接買成品,不用改直接用。

他的結構類似 WELLER DSX 80,又是 T12 的發熱芯,以後應該很好維修。

WELLER 這款我曾經用過許多年,算是好用(吸頭與手柄有角度比較符合人體工學)但也沒多耐用(因為以前的主機都沒有休眠功能),箭頭所指之頸部因為是焊接處可能會因長時間高熱而損壞漏氣(我壞過沒修補直接整組更換)。

這賣家的結構靠這一根有螺紋的管子結合所有元件,這根管子就是核心關鍵,要求就是要短且不能彎曲才不易積錫,整體看起來不錯但就是不知其材質與工藝如何,要等下週訂貨到貨時才會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賣家我觀察很久了應該不會早早就收攤,所以以後如有部品零件損壞應該都還可以單獨買到。
本來想自製的 ...

看起來應該很好用,能提供連結嗎?也想試試看。

1.那位置的漏氣只要用銅鋁焊條,即可輕鬆解決。

2.使用一陣子,覺得吸孔1MM較通用,買不到我用手錶的錶帶軸改,材質類似不鏽鋼(更薄更好用),只要動個手是防止吸錫孔損耗的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應該很好用,能提供連結嗎?也想試試看。

1.那位置的漏氣只要用銅鋁焊條,即可輕鬆解決。

連結在發給您的訊息內。

以前那是公司的資產不想 DIY 自己亂搞,公司有錢買新的來換才不會被人講話。

細的不鏽鋼管可以買到,只是導熱不好恐會影響吸錫效果,吸錫頭必須要可容易更換如烙鐵頭一樣,最好準備從 0.8 ~ 2.0 mm 之間的各種孔徑,用對孔徑吸錫效率大大提升。

吸錫頭在以往的經驗與認知是消耗品,好取得與低單價是第一要素。
以前也有用過美國另一品牌的吸錫手柄(後來被 WELLER 併購了),其吸錫頭就是一根電鍍的 2cm 銅管,很不耐用但很便宜,每次買都是一種規格 10 支為一個購買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結在發給您的訊息內。

以前那是公司的資產不想 DIY 自己亂搞,公司有錢買新的來換才不會被人講話。

收到了連結,模擬狀況運作;個人感覺;
1.導熱沒我的快(溫度高的狀態下使用,才能順手,但會影響手柄壽命,所以我還特別在T12手柄與發熱芯之間加散熱環的原因)。(對照賣家;發熱芯與焊錫點距離更遠,接觸面更小)

2.阻塞狀況以物理性來說,沒有增進太大。(以焊錫的溶化(液.固態)溫度變化來說,融錫量多.量少與溫度變化,就會產生難以避免的阻塞,這點可能也是難以用機器克服的盲點(從配件通條即可看出端倪),還需要想辦法克服。

3.以1MM吸錫孔來說,要用通條通,好像不是很理想,要旋轉拆下儲錫桶會造成管線纏繞,好像也沒我的快。

网友:
我我我....出

网友B:
楊大俠 又睡著了~

下次直接拖出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楊大俠 又睡著了~

下次直接拖出去 ...........

考慮改名楊睡俠....

楼主:
恭喜得標,用露天下標,或店到店;需收件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楊大俠 又睡著了~

下次直接拖出去 ...........

睡夢羅漢?!~~~{n_043:}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得標,用露天下標,或店到店;需收件資料

已發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