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羅技K330薄膜式鍵盤打不出字問題

楼主(2021-04-02):
羅技K330鍵盤,網路上借的圖大概長這樣

昨天剛換完電池,今天發生奇怪的故障,
所有按鍵都可正常按出,但是如果使用組合鍵
左側的shift 加上"  f , u , s ,9 "等字時就會打不出來 ,
使用右側的shift組合上述的字時則正常。

有拿到另一台電腦測試也是出現一樣的故障,
所以確定是鍵盤本身的問題。

看起來不像按鍵故障,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网友A:
可能按鍵內部卡灰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按鍵內部卡灰塵

不大像是按鍵卡灰,因為直接按有字,但是加shift就沒有,晚上拆開來清一清。

网友:
測試看看每個鍵的功能
也有可能磨破了。也會接觸不良。

网友:
斷線
用電錶量一下就知道了.
用導電筆補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按鍵內部卡灰塵

真的是卡灰~~

楼主:
拆開就發現問題了....毛茸茸的灰結在電路板上

清潔整個電路板,測量沒有電容短路

裝回後測試就正常了,看來還可以再戰10年

网友:
因為兒子筆電抱怨鍵盤有問題,
也是鍵盤拆除毛刷刷一刷.
有問題的鍵幾乎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