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物品贈送-10

楼主(2021-04-03):
不限時間
不限資格

有需要的人,請排隊!
面交者優先,請於指定時間與地點面交。
無法面交者一律寄送(全家店到店)。
物件過大過長則以郵寄。

地點:434台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六段187號(全家門市)

1.四驅車用軌道
盒況不佳,物品大請自取

2.數位轉類比 DVI-D To D-Sub
適用於純數位輸出的顯卡
僅用過一次而已

3.Toshiba M840零件
主機板故障拆料用,其餘不到贈送
外殼在,但狀況不是很好
一次全拿優先
        A.螢幕-可正常顯示
        B.鍵盤-請看圖
        C.電池-尚可蓄電
        D.散熱器

4.品牌未知的UPS
可以過電,會聽到繼電器一直搭搭響
已經放置一段時間
電池故障已取下
有點重量,最好自取

補充內容 (2021-4-12 07:12 AM):
1~3項已經送出
4項回收處理

网友A:
想排第一個....四驅車用軌道
但無法自取...需要用寄的
不知是否可行
^^

网友B:
3. Toshiba M840零件

主要是需要電池....

网友C:
路過回文讚一個

KKP 大真會保存, 我家的20幾年前軌道車退流行時就丟了。

我家小朋友童年時的回憶, 當年改裝部品也花了不少。 我自己的塑膠模型投資更多。

网友:
排4.品牌未知的UPS,但須寄送。

如果1.沒人全拿,排
C.電池-尚可蓄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過回文讚一個

KKP 大真會保存, 我家的20幾年前軌道車退流行時就丟了。

這組是別人要準備清掉的,因看軌道狀況還行,不如轉送給需要的人

四驅車7、8年級生應該都有看過或玩過,那時記得是卡通而起
自己也玩過,但後來也都丟了。

网友D:
我放棄,剛剛看鐵捲門是用220V。3也有人排了說。

网友E:
大大,我要一,可以自取~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放棄,剛剛看鐵捲門是用220V。3也有人排了說。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Toshiba M840零件

主要是需要電池....

電池就給你啦!
請與我PM聯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放棄,剛剛看鐵捲門是用220V。3也有人排了說。

電池給大俠,那3號其他的有需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我要一,可以自取~謝謝

軌道就給您了
請與我PM聯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排第一個....四驅車用軌道
但無法自取...需要用寄的
不知是否可行

inbus大
抱歉了,有會員可自取優先給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給大俠,那3號其他的有需要嗎?

謝謝您!沒用到,想不出可怎麼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inbus大
抱歉了,有會員可自取優先給他了。

沒關係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池就給你啦!
請與我PM聯絡

我的 L850 終於有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L850 終於有電池了

原來可以通用於其他系列

网友F:
可否排
2.數位轉類比 DVI-D To D-Su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可以通用於其他系列

YES,之前買過一、二台這系列的回來練手,M840、L850都買過...

充電、待機、EC 壞光光沒修好、AMD獨顯在那個年代故障率也高...

然後這系列的電池也超容易壞

剛好客戶買過 L740,一年電池就壞...。我電池原本也是好的,不常用也壞...好心機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之前買過一、二台這系列的回來練手,M840、L850都買過...

充電、待機、EC 壞光光沒修好、AMD獨顯在 ...

早說的話,我這有一片M840的零件板,可以開機可以充電,一樣是獨顯故障
EC、BIOS與南橋沒動過,只有拆部分的電阻、電容與鉭電容
拆的零件是要把另一台M840的Intel內顯改出來
目前已經成功改好,這零件板應該用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否排
2.數位轉類比 DVI-D To D-Sub

抱歉,這個已經被我朋友拿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說的話,我這有一片M840的零件板,可以開機可以充電,一樣是獨顯故障
EC、BIOS與南橋沒動過,只有拆部 ...

K大有改成功! 我 L850 沒改好說 ~~
我還特地買了 L850 集顯主板 (上面那台正在使用) 來比對,
後來發現 L850 獨顯板子有不同版本,還有一代是 L855
我拆掉獨顯全部零件和集顯板子比對後有 99.9999% 一樣,偏偏有幾個小地方不一樣,也有刷改過的BIOS
我也不懂那幾個小地方的訊號和集顯有沒有關,後來就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大有改成功! 我 L850 沒改好說 ~~
我還特地買了 L850 集顯主板 (上面那台正在使用) 來比對,

那我可能比較幸運
買回來的零件機版本相同,網路也能找到電路圖與點位圖

我那台是不用改BIOS,只要改硬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K大有改成功! 我 L850 沒改好說 ~~
我還特地買了 L850 集顯主板 (上面那台正在使用) 來比對,

如果有電路圖應該會比較好比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