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電鎖故障檢修

楼主(2021-04-05):
公司門禁單純,使用總機系統按鍵經開鎖中繼器就能開門,

前些時間開門功能失效,先簡單用12VDC變壓器加按鈕也能從辦公室開門,算是勉強使用。

後來連應急的12VDC變壓器方式也失靈,只好買開鎖中繼器來更新使用。

很快時間,連新裝的開鎖中繼器也罷工,只好從線路查起,換掉中繼器到門鎖這段線路,才又恢復開門功能。

而且這次也達成「真正」開門的目標。以前總機電話按鍵後雖然電鎖有打開的聲音,但是門關著時太緊,鎖心像被壓著一樣縮不回來,都要請來訪的來賓「請先輕拉再開門」。這次用一般電線替換原始的網路規格線路,結果用總機電話按鍵開門時門板都可以彈開,來賓很便利就能進來。

网友A:
如果 文章 能說明 造成 故障的 原因~

查修 的邏輯  那就會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文章 能說明 造成 故障的 原因~

查修 的邏輯  那就會更完美了~

真的 如果是線路的問題
可能 視線材限制了電流造成
所以 如果詳細說明 就更完美了

网友B:
上圖紅色方框的中文應該是叫螺線管,英文叫Solenoid,老一輩電子材料行都叫"梭練打",早期的錄放影機或卡帶播放機用很多,老一輩電子人應該都認識它。
不管是從電話按開門鍵或從門內按了開門鍵或在門外用鎖匙轉動時,會帶動綠色箭頭的鐵片,這時黃色箭頭的鐵條會彈起,帶動藍色箭頭彈開門,所以藍色箭頭要加黃油,讓它左右移動時順暢。

把門打開,按住鎖舌中間黑色的部份,轉動一下鎖匙,確定上述的動作是否順暢?

再來就是確定門框這邊了,門框上的鎖扣有一個黑色的圓圈,這個要確定滑順,鎖舌上中間黑色的部份要儘量準確對準這個黑色圓圈。

以上都確定做對了,應該能解決順利彈開門的問題,除非關上門時,鎖舌與門框上的鎖扣太緊密造成。

楼主:
依j大、b大意見,來扮柯南吧。

1. 首先開始出現故障時便找12VDC變壓器直接用12V碰觸電鎖的「螺線管」線頭,可以開門,因此認為是開鎖中繼器故障。於是把12VDC變壓器和按鈕開關組合成開門功能,給人員使用。

2. 再來則是不久前連12VDC變壓器按鈕迴路也間歇出現不聽使喚的情形,門禁管制很是不便,便買了開鎖中繼器換上使用,以為解決了問題。

3. 續用不到一星期,又無法開門了,只好請工廠師傅試著更換線路,一下就處理好開門問題,也達到「可以真的把門打開」。

以上過程,可能後半段是線路接觸不良所致。

因為連開鎖中繼器換新後都還出現問題,便懷疑線路。為免除門禁困擾,直接重新更換門鎖到開鎖中繼器之間的線路(本來是用網路線分心使用,這次改用一般電線連結),這樣的檢修結果用總機電話或是12VDC變壓器按鈕,都已經可以把門板打開,如果要探討,大概是電線的電阻小,「螺線管」可以充分用到12V電壓,吸引開門機構達成開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圖紅色方框的中文應該是叫螺線管,英文叫Solenoid,老一輩電子材料行都叫"梭練打",早期的錄放影機或卡 ...

補充,

1. 橘色圈是鑰匙開門的帶動機構,它把下方橫桿下推,結果和「螺線管」吸過去的效果相同。

2. 紫色圈圈是用手「直接」按門鎖上「圓鈕」開門(外面是圓鈕,裡面是圓錐突起)的帶動機構,也是和上面一樣的效果。

其他wish老大說的內行話,也是之前都注意到也處理過。

再增加下面照片,示意開門後門板「無受力」的情形,然後要出點力才能關上門。所以關門後「鎖舌」有被壓著,以前總機按鍵開門情形時賓客還要「輕拉開門」,這次重換電線後已經能彈開如照片那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j大、b大意見,來扮柯南吧。

1. 首先開始出現故障時便找12VDC變壓器直接用12V碰觸電鎖的「螺線管」線頭 ...

[大概是電線的電阻小,「螺線管」可以充分用到12V電壓,吸引開門機構達成開門。]

應該這麼說 原先用的 電線 太細了 電阻依線路的長度成正比 也就是 壓降 太大 ~

當初 如果直接測試 開門時的電壓 應該很快就會發現這個問題 ~

网友:
有用過細線測試機車的啟動馬達~
結果轉不太動~電線的溫度也很高~
再用一般家電用的電線~
就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