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PowerBank行動電源不充電維修

楼主(2021-04-05):
PowerBank行動電源+手機架,功能齊全外觀佳,而且很便宜,
經驗告知:這鐵定也不是耐用的東西。
物主祇用一次而已,之後就充不了電,然後就成了3C垃圾!

到手就直接拆開來看 …
也太扯了吧,竟是回收電池!

直接量測電池芯的電壓值

電池芯直接找故障的筆電池就有了,
其實很多看起還很新的故障筆電池,大部分都是保護板故障,
而裡面的18650電池芯都是好的,而且品質也不差。

18650電池芯,還是Samsung的,直接拆下連接置入。
拆筆池盒要小心電池芯外表層,它是帶有負電壓。

測試充電、放電強的很,行動電源又回來了,完修收工。

後記: 現在3C週邊製品,好看便宜但不耐用,本製品祇用一次而已,
就變成垃圾,實在不知說什麼,一般消費者通常都自認了。

网友:
這不意外~ 某強國的東西 ~

價格超便宜 外觀也不錯  功能齊全  但就是不耐用~

网友A:
最近同事網購的捲髮器,要充電時就說電充不進去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同事網購的捲髮器,要充電時就說電充不進去 XD

上次太座的K歌神器,也是這樣…

好奇的想問各位:他們是怎麼把回收電池,變成一次性的電池?

网友:
大廠牌的18650放太久沒充,也是照壞,所以買來就要使用要充電,才不會變一次性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太座的K歌神器,也是這樣…

這種無法充電的情形大多是充電座焊接不良造成的. 拆開看看, 順便補焊加強,以免日後插拔時插座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