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轉換
關閉

楼主(2021-04-06):
設備是一個電子式定時器,掏貨買的使用電壓220v,如果使用在110v免強繼電器可以吸合,
電路取電方式如下圖,想請問一下如果改變下圖的電阻值是否可以提高電壓。

使用220v時電路兩端電壓54v,使用110v吼只剩25v左右。

楼主:
電路板正反面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此篇已超過可修改時間,本篇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