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先進關於電容與5VSB電壓問題

楼主(2021-04-06):
各位早安
小弟連假無聊檢修家母的一顆雜牌300W電供
由於檢測器顯示5VSB為H.H,故應當是待機電壓問題
小弟有用電錶測量發現
高達6V左右
但經過時間約10分鐘會降至5.6V左右

嘗試過更換電容依然沒有起色,仍然是H.H
途中發現
2200uf/10V,測量高達2712uf/10V
1000uf/10V,測量高達1113uf/10V
電容值都比原本標示的還高
並且頭頂都沒有凸起
這現象也算是故障嗎?
因小弟有另外拿正常的2200uf及1000uf
都略低於標示容量

另外
如1000uf容量降至820uf算故障嗎?
關於電容故障除了外表凸起
容量的正常範圍請教各位大約差多少才算故障呢?

感謝~

网友A:
電解電容器的外觀上會標示容質、耐壓、誤差、溫度、可靠度等規格資訊,誤差會直接標示+/-百分比或代號,如果是代號,請參考下面的電容誤差代號表,如果超出就是不合格了

電容誤差代碼

電容誤差代碼

現在比較常見的是 M 或 (M) ,表示 +/- 20%,其他 +/- 上下限不同的在電解電容上也不少見(以往年代更多)

在電氣特性上,除了容值之外,ESR過高也是不良。

5VSB 是一組專用電路,除了檢查這組所用的電容是否正常外,本組的 431 電壓、周邊電阻也請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解電容器的外觀上會標示容質、耐壓、誤差、溫度、可靠度等規格資訊,誤差會直接標示+/-百分比或代號,如 ...

謝謝tonysun大大
回答得好專業~~~
小弟是這領域的新手好多名詞不是很懂
ESR與431電壓
可勞駕大大說易懂一些嗎?

网友:
實際的零件特性並不理想,實際的電容器相當於一個理想電容與一個電阻串聯(這個就是等效串聯電阻ESR),或者再並上個電阻(漏電電阻)。 網上可搜索 電容 ESR 就有很多資料,本網以往也有很多討論,例如:
https://bbs.pigoo.com/thread-40484-1-1.html

網上隨便找的一台 ATX 電源 +5VSB 部分的電路圖,AC電源引入經整流濾波後就到下方的 +5VSB 電路

ATX +5VSB

ATX +5VSB

如果是很早期的ATX,因當時+5VSB要求電流低,這樣的5VSB電路一般就不用431,只有主電源部分有431。

每個電源的電路不盡相同,不妨說出你要問的電源供應器廠牌型號,這樣子對那一型有更多了解的網友才有機會提供幫助

网友:
你想一下如果使用過的電容  理論上 隨著時間 容量是 會衰退的~ (電容是有壽命的)

那現在反而 昇高 你認為它是正常 還是故障呢 ?

還有 電容 故障 不是只有 外觀 改變 容值改變 才叫做故障 ~

它的 ESR 還有對 頻率的 反應   ...................

所以要 綜合 這些因素  還要看 它在這 電路上的 作用 ~

例如 :
電容在此做為 濾波 作用  但實際上 我的 電路 表現出來 就是 雜訊 過大~ (使用 示波器 就可以得知)
那排除了其他的可能  那就不得不懷疑  是電容有問題 ~  (一般簡易的 電容 檢測 不出來的)
是故 維修 也是要靠一些 經驗 還有 邏輯上 的判斷 ~  (在只有一般的儀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tonysun大大
回答得好專業~~~
小弟是這領域的新手好多名詞不是很懂

論壇內相關的 文章 你都有看過了嗎 ?

新不新手 其實並不是重點 ~~

重要的是你 對這方面資料 你是否有花心思找~

网友:
將5VSB 那個小變壓器為分界  MOSFET 那一邊 的小顆電解電容試試

就4#那顆 C8

5VSB 跑到 6V  所以光偶 通知 Q4 去關閉Q3 MOS
但是Q4能量源頭  C8不給力  Q4也跟著沒力氣  ==> Q3 傻呼呼 狂催猛送

网友:
穩壓電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