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泰克YMHWE301YW洗衣機_進水管改裝之一波三折

楼主(2021-04-07):
因為最近浴室熱水改明管,陽台施工時有去搬動到洗衣機
結果那個進水管接頭又開始漏水了,怎麼喬都喬不好,想到就肚爛

後來參考ysc前輩的改裝方式,把進水管給切了,再加上白鐵管束

在買個進水閥、瓦斯接頭及L型接頭

改裝成十年不漏的洗衣機專用進水管

看起來真是賞心悅目

結果水一開下去,熱水進水閥就裂開,出現小噴泉

後來用塑鋼土下去補漏,不知是否我用塑鋼土的經驗太淺還是怎樣,無法完全止漏,還是稍微滲水

其實不接熱水的話還是可以洗衣,只要洗衣溫度調成cold,他就會完全以冷水閥注水,不會動到熱水閥

若是調成warm以上的話,因為熱水管沒接,注水似乎會變慢(?)
這台洗衣機買了七年多,狀況連連,避震腳換了、排水管修了、開關接觸不良也換了,若不是自己會DIY,早就載去報廢
若下次再買美泰克的洗衣機,我就是小狗

熱水進口閥的型號是W10212598
雖說是和惠而浦(whirlpool)通用,但一定要買原廠品嗎?這種電磁進水閥是否只要接口尺寸及電壓正確的話都是通用的?

网友A:
美製洗衣機就是看上它的熱水進水功能,要是閹了這功能,其實划不來~~

网友B:
6分墊片 6分橡膠止水墊圈,水電材料行有賣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45301519424

网友:
跟水有關的工作我都不行,幸好leo.rain 住我家附近,烏骨雞學姐都找他來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分墊片 6分橡膠止水墊圈,水電材料行有賣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45301519424 ...

但這是熱水閥接口出現裂縫
恐怕用墊圈也無法止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製洗衣機就是看上它的熱水進水功能,要是閹了這功能,其實划不來~~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沒搞懂熱水洗衣這回事

洗衣機本身具備加熱器嗎?若有,為何還需要熱水管?
說明書寫說熱水管沒接會出現F8E1錯誤碼(水供應錯誤),但實際上我只接冷水管還是可以洗

實在是搞得我很糊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沒搞懂熱水洗衣這回事

洗衣機本身具備加熱器嗎?若有,為何還需要熱水管?

一般是沒有加熱器的
你看到洗衣機如果有加熱器一定都是千瓦以上

网友D:
這麼剛好,壁磚跟我家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沒有加熱器的
你看到洗衣機如果有加熱器一定都是千瓦以上

這樣算是有加熱器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樣算是有加熱器嗎?

你寫的型號對不上你PO的圖。

下面是商家提供數據,以實機為準。(301上面是有標加熱器)用途就不清楚,看是烘還是加熱水(看看操作面板有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寫的型號對不上你PO的圖。

下面是商家提供數據,以實機為準。(301上面是有標加熱器)用途就不清楚,看 ...

這真是太靠北了

前輩這麼一說我才發現我PO的圖是YMHWE301YE,跟機身型號YW不一樣

可是那張圖是說明書截下來的耶,意思是原廠說明書都附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麼剛好,壁磚跟我家的很像!

一北一南,不會剛好是鄰居啦
前輩這改裝法很實用,感謝

网友F:
"雖說是和惠而浦(whirlpool)通用,但一定要買原廠品嗎?
  這種電磁進水閥是否只要接口尺寸及電壓正確的話都是通用的?"

通用
就算接口不同,也可買轉接頭改過
非原廠規格零件,唯一缺點是固定方式有的不同,要自行想辦法 (固定好零件很重要)
還有電源接線端子有時候也不同,如遇跟原端子不合,可自行壓接端子上去

對岸零件 或 台製零件 價格較親民 (百元起跳價,原裝件則4~5百,但C/P值須自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雖說是和惠而浦(whirlpool)通用,但一定要買原廠品嗎?
  這種電磁進水閥是否只要接口尺寸及電壓正確的話 ...

因為之前用塑鋼土補完後還是會滲水,推測大概是補得不好

所以我乾脆把熱水進水閥拆下來,把原來的塑鋼土都清除掉

順便量了一下阻值,居然是1K歐姆左右,跟網路上常說的4.5~5.1K不同,讓我擔心這零件該不會又是特規吧?

然後去電原廠詢問的結果,一個新品要價$1,280,而且現在缺貨,待料時間要3個月
我最後還是先擱下買新電磁閥的念頭

既然都拆下來了,就好好地用塑鋼土再補一次,完整地繞一圈並壓實

靜置約24小時後,先上水管測試,放陽台磁磚上觀察,若漏水使磁磚濕掉就會很明顯

結果都沒滲水了,接回去洗了一次衣服,也都正常

塑鋼土真好物也~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