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Q1447N筆電~時開時不開機

楼主(2021-04-07):
各位好~~目前修理一台技嘉Q1447N筆電~現況是筆電有時可以開機有時無法開機~~無法開機時電流約0.9~1.2~可以開機時為2.1~2.3~~時開時不開的時間不一定~~開機後再關機~在開啟時不一定開得起來~~不知往哪方向去著手~~謝謝各位

网友A:
看CPU後面有沒有NEC大電容
如果有 論壇有很多更換NEC大電容方法 請自行爬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PU後面有沒有NEC大電容
如果有 論壇有很多更換NEC大電容方法 請自行爬文

好的~我是看看~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PU後面有沒有NEC大電容
如果有 論壇有很多更換NEC大電容方法 請自行爬文

Q1447N筆電CPU後面大電容已更換成330UF 2.5V 四顆~~目前無法開啟電流跑1.4A左右~~而且第一次開啟後會掉電重新開啟~~原以為BIOS有問題~~用CH341A燒錄器重新燒錄~~BIOS版本重官網下載~~現在已經越來越嚴重~~插電後有待機電流~~但按開啟鍵電流不變~~且插電時以前都是橘色待機燈~~但現在插電都是綠色燈~~問題是主機板不會啟動~~請問大大~~是刷錯BIOS版本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447N筆電CPU後面大電容已更換成330UF 2.5V 四顆~~目前無法開啟電流跑1.4A左右~~而且第一次開啟後會掉電 ...

你原本的有備份嗎 刷回去就好 官網有2MB 有4MB 要刷對
電容可能沒處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本的有備份嗎 刷回去就好 官網有2MB 有4MB 要刷對
電容可能沒處理好

BIOS晶片是25Q16BVSIG 2M~~我刷到4MB去~~因為BIOS燒錄過程中間很多問題點~~我明天重新燒錄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晶片是25Q16BVSIG 2M~~我刷到4MB去~~因為BIOS燒錄過程中間很多問題點~~我明天重新燒錄看看 ...

要燒這個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燒這個才對

已經排除BIOS問題~~CPU後方大電容換成小電容後~~開機有待機電流0.12~~按開機鍵只跑到0.23-0.24~~CPU後方電容量測是短路~~但CPU拔除後就不短路~~但CPU拔除上電開機~~一樣只有0.23~0.24~~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排除BIOS問題~~CPU後方大電容換成小電容後~~開機有待機電流0.12~~按開機鍵只跑到0.23-0.24~~CPU後方 ...

你更換的地方最好是傳照片上來 才好判定你裝的對不對
CPU沒裝電流當然上不去

楼主:
BIOS以刷過並裝上~~CPU已裝上但背後3300UF電容量測短路~~待機電流0.12~開機上電後電流跑到0.24~~CPU拆下背後電容不短路~~上電待機一樣0.12~開機上電一樣只跑到0.24~~好奇怪

NEC大電容更換4顆330UF

NEC大電容更換4顆330UF

NEC大電容更換4顆330UF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以刷過並裝上~~CPU已裝上但背後3300UF電容量測短路~~待機電流0.12~開機上電後電流跑到0.24~~CPU拆下背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抱歉~還不太會~學習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還不太會~學習中

你先把更換的電容一顆一顆拆下來測量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更換的電容一顆一顆拆下來測量是否短路

用電容專用電表量測~~電容值有420UF~~沒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排除BIOS問題~~CPU後方大電容換成小電容後~~開機有待機電流0.12~~按開機鍵只跑到0.23-0.24~~CPU後方 ...

有東西發熱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電容專用電表量測~~電容值有420UF~~沒短路

你在測試的時候CMOS電池有裝上嗎

電路圖
A430 A460_Intel (HM55) DAOSW9MB6E0 (quanta SW9).pdf (1.35 MB, 下載次數: 11)
點位圖
DAOSW9MB6E0 - SW9 Boardview.rar (85.57 KB, 下載次數: 5)

楼主:
都沒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測試的時候CMOS電池有裝上嗎

電路圖

都有~但狀況一樣

网友A:
你照電路圖查CPU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電路圖查CPU供電

有量測到18.8 V

网友:
+1.5VSUS_CPU

PL6 PL7 PL11有沒有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