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32C 上電後必須立刻開機 不然無法再開機

楼主(2021-04-07):
我有一台 JVC 32C的液晶電視..買來後用沒一個月就拔插頭放置2年多吧
拿出來時已經無法開機無燈號,經過DIY把基板上的電容全部更換,現在有插電時電源燈亮
但是遙控器無反應,背後的電源開關也會無反應
BUT ....就是這個BUT 電源線重插 馬上按電源開關..可以正常開機..遙控器也完全正常
只要不關機就可以一直看電視..遙控一切正常

想請問前輩,這是甚麼問題?要如何著手修護?

网友:
一切還是要拆開測各路的電壓 ~

是不是在正常的範圍內 ?

正常時 不正常時 的電壓 ?

网友:
檢查一下,會不會是待機電源會漸漸壓降的問題~~

楼主:
這塊板以我的能力無法發現除了主電源輸出主供電 DC22V正常之外,不知如何著手,也感謝回應.

网友:
是不是電容有虛焊?再重新檢查一次,再補焊!

楼主:
電源按鈕有9V的待機電壓

量測幾個電容也有 22V的電壓

還有哪裡要量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