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筆電A75V 重刷bios

楼主(2021-04-08):
請問各位先進:asus筆電a75v開機無畫面想利用ch341a重刷bios但是官網下載的bios不是bin檔,請問有前輩能幫忙提供檔案?感激不盡!謝謝

网友A:
原本的要先備份
試試看這一版232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要先備份
試試看這一版232可不可以用

感謝獅子魚前輩.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要先備份
試試看這一版232可不可以用

再請問:為何解壓縮時出現""找不到壓縮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問:為何解壓縮時出現""找不到壓縮檔""

請使用 WinRAR v6.00  解壓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使用 WinRAR v6.00  解壓縮

請問解壓縮後的檔案不是bin檔,也可以直接燒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解壓縮後的檔案不是bin檔,也可以直接燒錄???

你可以改副檔名.BIN 就可以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改副檔名.BIN 就可以燒錄

剛剛已順利燒錄完成,上電後狀況依舊,可開機無畫面,外接訊號線也是無畫面,判斷應該也不是面板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已順利燒錄完成,上電後狀況依舊,可開機無畫面,外接訊號線也是無畫面,判斷應該也不是面板問題..... ...

沒看到你的板號 所以不確定這版BIOS對不對 記憶體座貼紙有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到你的板號 所以不確定這版BIOS對不對 記憶體座貼紙有型號嗎

照片附上,再麻煩你看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片附上,再麻煩你看看,謝謝

BIOS檔案應該沒錯 試試下面這一版

電路圖
維修指南
點位圖
LA-8222P R1A_1A.rar (140.49 K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檔案應該沒錯 試試下面這一版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檔案應該沒錯 試試下面這一版

獅子魚大大,請問該如何測試南橋晶片的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請問該如何測試南橋晶片的好壞?

你去比照電路圖56頁的時序圖依照訊號在比對點位圖下去測量可以從+V1.055_VCCP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