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電源指示燈閃爍維修視頻

楼主(2021-04-08):
故障症狀:電源指示燈閃爍,表示PWM芯片可啟動,但無法持續工作,表示回授電路或輔助電源(續流)電路異常.本視頻的故障元件較為特別,並無法以數字電表測出故障,請問你有何較好的辦法辨識出其好壞?

网友:
很不錯的分享,謝謝大大

网友:
數位錶二極體檔只能做粗略判斷,用指針表比較容易抓出問題。

測二極體好壞,通常我都是用指針表,用 RX10 檔測量Vf是否正常,逆向是否開路?再用 RX10K檔測量逆向洩漏電流是否過大?零件要拆下來量才不會誤判。

网友:
很不錯的視訊分享!給個鑽 !

网友A:
電錶只是用來粗略的檢查 ~ (使用 二極檔 及 電阻檔)
二極 過常會 串(並) 聯  著線圈 等元件 ~
視其電路
測量時 最好拆下一腳 比較不會誤判~
如有 拆下
我現在都會用 晶體測試 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錶只是用來粗略的檢查 ~ (使用 二極檔 及 電阻檔)
二極 過常會 串(並) 聯  著線圈 等元件 ~
視其電路

是的,測量時盡可能將元件與電路分離,只是此範例可能無法使用我們常用的晶體測試儀測出其故障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測量時盡可能將元件與電路分離,只是此範例可能無法使用我們常用的晶體測試儀測出其故障原因. ...

影片中的性能不良 ?
指的是什麼?
二極體反應時間 ?
還是 ..........
如果 晶體測試儀 測不出來 那 三用電錶 應該也無 用武之處 吧~

P.S
問 : 什麼故障最難修 ?
答 : 找不到問題最難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中的性能不良 ?
指的是什麼?
二極體反應時間 ?

1.這指的是二極體出現了逆向崩潰(在電壓較高時),一般數字電表或簡單型的晶體測試儀,因其輸出電壓稍低,無法達到其崩潰點,故看似正常的元件,當施以較高逆偏時,會呈導通狀態,此時原先在電容上的工作電壓,會瞬間下降,導致芯片偏壓過低而停止工作.
2.誠如ysc大的指引,利用電表的RX10K檔(輸出電壓=9V+1.5V*2=12V),藉由此較高的逆向偏壓,能有較多機會測出二極體的逆向導通情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這指的是二極體出現了逆向崩潰(在電壓較高時),一般數字電表或簡單型的晶體測試儀,因其輸出電壓稍低,無 ...

你說的對 ~
應該就是差在高電壓的時候 ~
有時遇到一些看似無問題~
但又有問題~
這是最難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對 ~
應該就是差在高電壓的時候 ~
有時遇到一些看似無問題~

在開關電源中,也常常在芯片的電源腳位或驅動信號輸出端並聯了保護ZENER,但因其不明顯的故障,產生了提前導通現象,造成芯片或MOSFET無法正常工作.這多是數字電表難以找出問題的原因之一.

网友:
感謝分享~~上了珍貴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