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體脂計2 維修

楼主(2021-04-08):
間接收到一台壞的體脂計,拆開換了電容還是無過電
測了電容前後皆無電壓,只有一顆smd一側有6V
如圖

SMD

smd

smd

視角1

板1

板1

視角2

板2

板2

以衍生下列疑問,想請教

1.想換掉這顆smd,想請問這顆型號是否為D30,最後Y為生產代號?
2.查詢SMD 得到下方資訊是否正確?
        D30        AZZ23C43        Dio        A        SOT23        dual ca zener 43V 0.3W

3.想請問建議的購買管道?
4.另外,是否有通用規格的二極體是否可替換?
5.延伸上題,sot23有三接點,若兩接點(像電阻狀的)二極體應怎麼接?

新手發問,謝謝回復!

网友:
歡迎加入,痞酷網論壇的大家庭,煩請遵守版規是每個會員都需要遵守的。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這種低壓應用的場合不會有43V zener這種零件

网友:
不確定是不是

R3111N332A   R3111XXXA.pdf (1.45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
建議先查所有電線兩端有無斷路或虛脫焊

网友:
你維修量測 過程 說的 很模糊 ~

換了電容  ?  (哪顆電容 ? ) C4  C5  C6  .......????

電容 前後 皆無電壓   (哪顆電容 ? C4 C5 C6 .......???  你認為 該會有 何電壓?)

SMD D30 ? 是 指哪一顆 ?

你這麼問 怎麼 可能會有答案 ?

並不是 每個人 手裡 都有這個電路板~

没有電源 你有三用電錶 可以量測 啊 ~

電源 從哪進來到了哪裡 ?

你也没有標註  誰知道 電路怎麼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