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751 能否兩顆並聯使用

楼主(2021-04-08):
如題,只買到30V 1W的,但原來的比較大顆,W數應該比較高,能用兩顆並聯使用嗎?謝謝

网友:
我是沒有並聯過Zener Diode,但是應該是可以。

网友:
我知道保險絲如果並聯,會有因為內阻差異,造成一個滿載,滿載的那個會加速老化,然後燒斷,另一個也會燒斷~二極體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樓上講的沒錯, 穩壓二極體兩顆的特殊不可能完全一樣30V, 假設一顆29.99V另一顆30.01, 並聯29.99V電流會比30.01大很多會先發熱,兩顆無法平衡分擔穩壓電流 ,兩顆30V並聯 ,不如用兩顆15V  1W 串聯成30V 穩壓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回復,我試一下看行不行,再來報告~~

网友:
二極體也是一樣,由於每一顆的特性很難完全相同,電壓較低的那一顆會承受較大電流而先達到功率上限,當功率大到燒毀後,功率將轉由另一顆完全承受,因此,並聯之後的總承受功率並不是兩者相加,也無法預先說是多少,因為要看特性差異有多大。

店面沒有現貨,如果不急,也可以自行上網購買。

如果只是少量使用或維修,對空間與成本沒有嚴格要求,不妨貼出周邊相關電路,或看看有沒有其他的解決方式。

方法很多:

例如:
可以用 TL431 + 電晶體 + 一些電阻,讓功率轉由電晶體承受,就可以做出等效於大功率 zener diode 的電路,且穩壓效果強於 zener

還有:
用 TL431 + 分壓電阻,但需給 TL431 自行加上散熱,以便讓它能承受 1W (在消耗 1W 時不會過熱)

並聯 zener 時:
測試配對,選出特性接近的來並聯,就可以減低多顆間的不平衡。 進一步,不妨並聯三顆特性相近的,令消耗功率更加分散。

※ 那一顆會損壞,很可能就是長期處在承受的極限附近,因此,應該要確認更換後的方案能夠解決原有的問題,才不致很快的又故障了。

网友:
應該 不是說 行不行的 問題~

最好是不要 ~ (建議)

同 樓上 所有人說的理由~

但 也 不表示 無法使用 ~

网友:
我是在實際電路上沒有看過並聯保險絲啦!不過並聯二極體倒是很常見,並聯電晶體或MOSFET都很常見,要並聯大家都知道特性儘可能找一樣的,不然就不需要CURVE TRACER,IC 都可以疊羅漢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771-1-1.html

我不會不知道每支Zener Diode多少會有特性差異的問題,只是我沒有親自去測試並聯兩支到底是差多少而已,實際情況也不用先設想的那麼複雜,Zener Diode 1支只有幾塊錢,大陸品一塊錢還能買幾支,有個可調電供或電阻就能實驗,有興趣的人拿兩支來測試一下就知道結果了。

這一篇樓主主要是討論Zener Diode 能不能並聯的問題,用其它電路得到更大功率的方法就先不討論了,這種電路痞酷網也很多才對。

网友:
電阻誤差值5%,電阻並聯後兩電阻的電流也是誤差5%,所以電阻可以並聯增加功率,一般的燃納也是誤差+/-5%,因為崩潰電壓的關係電壓跟電流是非線性,+/-5%它的電流誤差會超過一倍以上,比如同樣電流5%一顆30V另一顆31.5(參考下面網路找到的圖1N5257B) ,相同電壓時它們的電流會相差一倍,想並聯要去電子材料找誤差0.5 %以下,我不曉得有沒有誤差0.5 %以下的規格可以買,我的經驗去電子材料買誤差都超過10%,假如要從一包燃納篩選兩顆特性相同,很麻煩。

一般OCL音響的功率放大器有很多線路並聯功率晶體,因為每個並聯的功率晶體都有獨立射極電阻,當推動訊號最大時,並聯的功率晶體接近工作的飽和區時,雖然每個功率晶體hfe有不同誤差,因為功率晶體的射極電阻關係,兩功率晶體電流都會很接近。所以OCL音響的功率晶體並聯是合理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