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5L重刷BIOS亮機慢

楼主(2021-04-09):
大家好

我有一台
ASUS X555L
原本是過電不開機,裸板接上可調電源看是可以到0.6安培,接電池可以到1.5~1.6安培
就拆開量一下各大電感電壓,都有出
加焊一下EC與網路上抓BIOS後,可以開機了,
但亮機很慢,快20秒!

看各位前輩有沒有辦法修改

板號:X555LD MAIN BOARD REV. 3.3

原機BIOS

網路上抓的BIOS
X555LD rev3.3 Sticker (331) X555LB_網路捉的.rar (3.32 MB, 下載次數: 11)

謝謝大家

网友:
試試這版看看

你的貼紙那邊是X555LF嗎 中間那看不清楚

楼主:
謝謝 獅子魚大大

我查看一下
是X555LF,好眼力!

先來試一下BIOS

刷過螢幕點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獅子魚大大

我查看一下

你先試試這版 副檔名自己改.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試試這版 副檔名自己改.BIN

重新再刷過X555LF後(有改成.BIN)
就可以亮機就正常速度,2~3秒
謝謝 獅子魚大大的幫忙!

所以主要BIOS版本,要看那記憶體貼紙的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再刷過X555LF後(有改成.BIN)
就可以亮機就正常速度,2~3秒
謝謝 獅子魚大大的幫忙!

ASUS要看貼紙

楼主:
了解!
謝謝您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