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DH-55A50 螢幕線條、殘影求助

楼主(2021-04-10):
這台大同電視花面出現規律線條還伴隨殘影…我把邏輯板半邊螢幕排線後拔除了還是會有線條,請問這是單純邏輯板問題嗎?還是面板已經掛了不值得修了呢?謝謝大家。
型號
故障畫面
半邊排線拔掉後還是有線條

网友A:
FB上不是有人回答你是面板了嗎  呵呵

网友:
面板已經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上不是有人回答你是面板了嗎  呵呵

我還期望說能得到我滿意一點的答案……

楼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0-AjS9wmNo
我的症狀跟這個好像……

网友B:
修了兩台軟的,遇到這台變硬了{n_168:}

不是這一篇嗎?刀板是指T-CON吧,邏輯板故障或刀板漏電,可能有機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 k/22092962393068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了兩台軟的,遇到這台變硬了

不是這一篇嗎?刀板是指T-CON吧,邏輯板故障或刀板漏電,可能有 ...

我看上面那個 Youtube 更換邏輯板就正常…不知道這台有沒有這麼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了兩台軟的,遇到這台變硬了

不是這一篇嗎?刀板是指T-CON吧,邏輯板故障或刀板漏電,可能有 ...

我不姓陽啦…功力也沒有這麼好…但你這篇給我很大的鼓勵……

网友:
所以要換整塊面板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兩台軟的,遇到這台變硬了

不是這一篇嗎?刀板是指T-CON吧,邏輯板故障或刀板漏電,可能有 ...

我知道的是
如果邏輯板是單獨一片的,刀板是指在面板上的PCB

网友(2021-06-02):
面板故障大概沒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