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32IE5500 無待機燈號維修

楼主(2021-04-10):
這台 Benq 32吋 電視無待機紅燈,經檢測後發現 ME15N10 MOS 短路,所以換上更好的規格。
除了全部紅寶石電解電容、AC輸入端X安規電容換新以外,MOS 也換更高一個規格。如下:
ME15N10
ID=14.7A
34.7W
更換
SUD35N10-26
ID=35A
83W
所有東西更換後即正常開機。

型號
電路板
正常

网友:
感謝分享~~上了珍貴的一課

网友A:
請問前輩..安培數更改放大一倍以上.
不會有安全上的影響?(新手不專業提問)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前輩..安培數更改放大一倍以上.
不會有安全上的影響?(新手不專業提問)
恭喜完修...

應該不會有影響,若要細看的話 RDs on 導通的阻值可以留意,但影響不大(我個人認為)…安陪數改大減少功率輸出,這樣零件耐久(以前找不到零件我也是直接看 Vgs 電壓、D-S電壓、瓦數、安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前輩..安培數更改放大一倍以上.
不會有安全上的影響?(新手不專業提問)
恭喜完修...

保險絲 安培數用大於規格的 才會有 安全上的 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 安培數用大於規格的 才會有 安全上的 問題

所以這樣用比較"粗勇".廠商當初設計是想省成本.

网友:
感謝分享,這樣讓他用更久

网友C:
這電源板是整合在主機板上的呢!
突然發現我好像沒有拆過2016或是更新的電視...
最近幾年的電視都是這樣整合在一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源板是整合在主機板上的呢!
突然發現我好像沒有拆過2016或是更新的電視...
最近幾年的電視都是這樣 ...

蠻多32吋白牌電視都是這樣設計…全部塞在一起………

网友:
hi   P大好

感謝你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