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問焊接的排煙/吸煙系統/鼓風機

楼主(2021-04-11):
由於是在房間內焊接,每天焊接大概都有10-20分鐘
因此排煙是重要的考量,焊接的時候房間會開空氣清淨機

就剩下排煙系統還搞不太定
目前是使用一台4吋 1/8HP 鼓風機 CY120
出風口接一般灰色PVC風管丟到窗戶外面1米左右的地方
吸氣的部分上網買了一個吸煙罩
好處是我不用完全貼近喇叭口,大概距離喇叭口5-10公分,就可以有九成吸煙效果
相較於之前買一台12V的幾乎要完全貼著還不一定能吸走八九成的煙,效果相對不錯
整體環境就跟這位版友發過差不多,只是抽風機12v吸力太弱,後來改成鼓風機 CY120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099&highlight=%E6%8E%92%E7%85%99

目前這樣鼓風機+風管排出到窗外,還是有3個小缺點
1.鼓風機本身會有微小氣流吹出來
導致於本來應該要全部被吸走的煙,有部分會因此被吹散跑到房間裡

2.喇叭口它的支架長度是固定的,支架卡在桌子邊緣後,無法完全拉到桌子正中央來
以至於焊接的時候,要稍微移動焊接物體,去配合喇叭口的位置
本來希望物體放在桌子正中央,風管手隨便一拉就可以輕鬆拉到桌子中間來吸煙
有點像是100元剪髮那種,要吸的時候再輕鬆拉過來吸的感覺

3.出風口是風管丟到戶外,用窗戶和窗簾稍微卡著
沒有特別洗洞專門給管子用比較不會破壞到房間
所以還是會有微小縫隙吹風進來,或是有蚊子

目前也有考慮這種清淨機,就不用拉出風管子到戶外
而且管子可以任意拉伸好像蠻方便
不過規格風量250立方米/小時比目前CY120的438立方米/小時小了很多
這樣有可能要很貼喇叭吸風口才能吸煙,可能用起來會不太方便

其次工廠專門焊接的桌面很乾淨,吸煙罩放在正前方,比較不會影響手順
可是我的桌面前面還有電腦螢幕,所以吸煙罩就不能在正前方,只能在側面
困擾中...
請問大家用什麼設備處理焊接排煙呢?可有實際設備接線照片可分享

网友:
每天只有一人焊接 10-20 分鐘的情況很簡單,對外窗裝個抽風扇桌上再放一個 12cm 方形風扇抽風即可。

又不是工廠同時有很多人同時焊接不停不需搞專用濾清器,房間內有抽風管又濾清箱的實在不好看。
以前做 RD 工作都沒有特別注意煙油沒裝排氣設備那麼多年下來身體也沒怎樣,雖然烙鐵整天不關實際有在焊接時間加總也沒超過一小時的情況下,只要保持通風即可。

网友A:
關於
3.出風口是風管丟到戶外,用窗戶和窗簾稍微卡著
沒有特別洗洞專門給管子用比較不會破壞到房間
所以還是會有微小縫隙吹風進來,或是有蚊子

可以考慮 : 塑膠瓦楞紙(塑膠瓦楞板)
好加工美工刀即可裁切  顏色種類大約如兒童彩色筆
文具行或大賣場文具區一定有

网友:
1.鼓風機本身會有微小氣流吹出來
導致於本來應該要全部被吸走的煙,有部分會因此被吹散跑到房間裡

那只是 馬達散熱的 氣流  無關廢氣 ~
吸廢氣的也有接管子就不會干擾到了~  (如果在意可以用板子隔開)
事實上有人是把整座 放外面 所以不會有什麼影響 ~

以前我上班的地方 那個焊接 是會拉個小管路 到焊鐵頭的地方  用來吸廢煙 ~
但缺點 就是多了 根管子 焊接 操作性 受影響了~

网友:
黃色那邊用不透氣的膠帶全部封起來有試過嗎?

网友B:
風扇吸入口要加上活性碳濾棉,
之後有漏味道會淡化很多,
再不放心加入負離子產生器,
很久以前在電子展上看到在密閉壓克力方盒子中,
產生煙霧然後開負離子沒多久煙霧就不見了.
仿造洞洞板桌子, 吹風改吸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
3.出風口是風管丟到戶外,用窗戶和窗簾稍微卡著
沒有特別洗洞專門給管子用比較不會破壞到房間

等於是像冷氣那樣半固定狀態的意思嗎?

窗戶不能全關,不過管子穿過瓦楞板,比較密合,蚊子比較不會跑進來
下雨天什麼應該也沒什麼影響
不過要是哪天有需要
還是可以整個塑膠板全部拆掉,全部復原

网友C:
(可是我的桌面前面還有電腦螢幕,所以吸煙罩就不能在正前方,只能在側面).....喇叭口蛇管支架太短.只能放側面.可以買夾式手機支架.2節或3節式去改.伸縮風管要夠長.平常時拉到上方(也可以轉到側面.當然伸縮風管要夠長).需要時拉下即可.....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4690894118..類似這種.用蛇管拉長怕不夠力.這種支架型可以鎖定的看看...這東西也有用在檯燈.回收場可以找找

网友:
的确很讨厌焊油的烟气,特别是使用热风枪加解焊时烟气特别大!只能开窗通风,但遇到风不大的日子,效果并不好。如果有合适的工作间,肯定会加装排烟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的桌面前面還有電腦螢幕,所以吸煙罩就不能在正前方,只能在側面).....喇叭口蛇管支架太短.只能放側 ...

感謝提供,這個好像可以有新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扇吸入口要加上活性碳濾棉,
之後有漏味道會淡化很多,
再不放心加入負離子產生器,

老婆一直對排煙很有意見,覺得再怎麼排一定還是有微小洩漏
家裡又有小朋友~~
我老婆說買類似這個她才能安心

應該沒有人能在那麼小的空間來焊接吧XD
搞太複雜了~~

网友D:
這台吸力應該不錯,接管後把抽風機移離工作桌較遠的地方後,焊接的那端再縮小些孔徑看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婆一直對排煙很有意見,覺得再怎麼排一定還是有微小洩漏
家裡又有小朋友~~
我老婆說買類似這個她才能安 ...

這像是維修硬碟用,
不用這麼痛苦,
進風處與漏風處用上活性碳濾網就可.

网友E:
嗯.....!在工作台上方裝一台抽油煙機,我承認我是來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在工作台上方裝一台抽油煙機,我承認我是來亂的......

以前合作的加工廠有一個小錫鑪工作區, 那上頭就裝一台抽油煙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合作的加工廠有一個小錫鑪工作區, 那上頭就裝一台抽油煙機...

錫爐我還沒有在大工廠看過,我看過的小工廠都是把錫爐安裝在靠窗的地方,然後在窗戶上裝幾個鐵製排風扇在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嗯.....!在工作台上方裝一台抽油煙機,我承認我是來亂的......

我認為這並非不可行。

前一陣幫鄰居看抽油煙機,本來是不想理她的,後來看機器還很乾淨就弄了一下,才發現,怎麼現在的抽油煙機聲音很小聲?而且重量又輕,害我都想裝兩台:一台放廚房,一台放房間桌子上方。

不過抽出來的風要怎麼處理就又是另一回事,想說弄個強力的負離子與臭氧產生器攪一攪後再排出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認為這並非不可行。

前一陣幫鄰居看抽油煙機,本來是不想理她的,後來看機器還很乾淨就弄了一下,才發 ...

如果那一天你裝了,記得要貼上來論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那一天你裝了,記得要貼上來論壇。

嗯,看看幾時會有便宜又大碗的房子從天上掉到我面前又沒人搶著撿的時候,就來準備幾張比雙人床還要大的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
3.出風口是風管丟到戶外,用窗戶和窗簾稍微卡著
沒有特別洗洞專門給管子用比較不會破壞到房間

發現一開始買的灰色風管有點薄,鼓風機啟動消退 管子多起伏幾次後
有些地方好像有點裂縫
趁機換了厚一點的風管

去文具店買了5mm的瓦楞板
當作暫時的擋板
真的颱風還是什麼,再拆掉讓整個窗戶關起來
平常就固定塞著,旁邊用一點熱熔膠固定(相較矽利康,以後應該比較好拆)
底下塞一些毛巾,不過風大還是會有氣流跑進來
但至少窗簾可以蓋起來,晚上光比較不會透出去讓蚊子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吸力應該不錯,接管後把抽風機移離工作桌較遠的地方後,焊接的那端再縮小些孔徑看看呢?

因為鼓風機是4吋,所以一開始我就找4吋的吸煙罩
但是罩子稍微有點大,所以佔掉工作桌一些深度
變成工件只能擺靠近桌子前緣一些

後來想說換3吋 75mm的
看看吸力會不會比較好,加上黑色這種材質耐高溫,有時候烙鐵不小心碰到也不用怕
實際用了一周,感覺黑色這種比較理想,終端口徑從4吋變成3吋,吸力有比較好
寬又淺的設計,工件可以離吸煙罩遠一點的地方煙就被吸走,淺一點也比較不佔空間
只是要買一個轉接頭。

下次試試看如果連風管都改3吋,把轉接頭皆在鼓風機那邊,看看會不會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