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電表用的電池

楼主(2021-04-11):
想請教一下 數位電表能用AAA 恆壓1.5v 3A的鋰電池嗎? 會不會容易壞?

网友A:
AAA 恆壓1.5v 3A的鋰電池?請問你有買嗎?它是用多少V 充電?

网友:
數字電表的耗電很小用不漏液的優良電池可以用好幾年,沒必要買貴貴的可充電 1.5V 鋰電池。

大陸電池的品質堪慮 1.5V 可充電鋰電池電池裡面又有降壓的 PWM 線路可能還會干擾測量的讀數,真令人擔心。
如果是高價高品質的電表更是要選用大廠牌好電池,不讓讓電池毀了您的高價電表。

网友:
大陸有賣那種 1.5V 的鐵鋰一次性乾電池~
我之前還特別買了4顆來做放電測試。
不過你不一定是說這種電池。
可充放的 1.5V 鋰電都是內部用降壓電路降到 1.5V的。

楼主:
對 就內部降壓的那種但就不知會不會晶片壞掉然後無降壓造成電表壞掉。,還是說用1.2v的鎳氫電池即可? 會電壓不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A 恆壓1.5v 3A的鋰電池?請問你有買嗎?它是用多少V 充電?

還沒買 主要剛好會從淘寶買些東西集運進來,想說順便進幾顆電池,大陸電池便宜不少,再考慮松下的鎳氫電池或南孚的恆壓1.5v的AAA(這顆真的貴@@ 但想可能會比較安全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沒買 主要剛好會從淘寶買些東西集運進來,想說順便進幾顆電池,大陸電池便宜不少,再考慮松下的鎳氫電 ...

會問這個是因為印象中鋰電池沒有做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問這個是因為印象中鋰電池沒有做1.5V的

老大的 資訊 要 UPDATA  ~

没屋頂的打 入關鍵字 都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問這個是因為印象中鋰電池沒有做1.5V的

恩 是靠降壓晶片達成1.5v恆壓輸出

网友:
是單顆 1.5V ?  還是 2顆 串 3V 的 ?

鋰電 1.5V 單價也不便宜~

网友B:
好像還有能插USB充電的鋰電池~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還有能插USB充電的鋰電池~1.5v

這種的樣子

网友C:
大家猜猜猜

請你把電表的型號或是照片打出來好嗎?

只是就我的經驗,電表要用的該池在台灣買乾電池就好了,當然要注意漏液
如果是用鎳氫,就建議電表最好有對應支援鎳氫電池的表,因為電壓才1.2v
當然有的保護電路比較好,就會在使用中自檢注意吃電時電壓降低很多,可以避免過放,也可以避免漏液

不過還是自己定期注意電池健康狀況卡施在

楼主:
打算給一個兩顆串和 一個三顆串。一顆大概要10x元,還是比台灣松下的鎳氫電池便宜點。只能說台灣電池真的有點貴 一樣的是大陸的兩倍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猜猜猜

請你把電表的型號或是照片打出來好嗎?

一個是ut204+ 勾錶 一個是眾儀的zt-y

网友D:
我電表吃9V,用9V鎳氫充電電池

网友:
我也有這樣的想法,只是對象是6V血壓機,後來我考慮使用這個方案。
el36大大推薦『磷酸鐵鋰電池2顆 14500 3.2V 送占位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問這個是因為印象中鋰電池沒有做1.5V的

有歐!我有買過勁量AA AAA 1.5V一次性鋰電池

网友E:
目前最強且能夠買到的一次 3 號電池是永備 L91 就是鋰電池。

不但容量最大且重量輕(少 ⅓),在以前用在高價位的設備上我都會買這款的來用,唯一缺點就是貴。

現在國際的 EVOLTA 比較普及也變得便宜了(約 11元),容量也比傳統鹼性多約三成,我也就改用這款了。

而那些 1.5V 可充電鋰電池沒有大廠生產,沒有品質背書的東西我不敢用。

電池數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最強且能夠買到的一次 3 號電池是永備 L91 就是鋰電池。

這種耗電過小(小電流)...

很多時候,是放太久 你自己忘了...

個人經驗 好久以前買過1.5V可充電電池
最後是忘 壞了,變成管理問題
如果不是(裝在)耗電大或在身邊 還是乾電池就好了...
註:一不小心 可充也是用一次(忘了)就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目前最強且能夠買到的一次 3 號電池是永備 L91 就是鋰電池。

像指針電表只有在用Ω 檔才有用電,所以電池會用很久,應該要以不會漏液為第一考量。

這篇我是2010年發的,電池放在電表內至少20年了,打開一樣沒漏液,這兩個電池我還保存在我的工作室,現在是2021年,已經超過30年了一樣沒有漏液。

https://bbs.pigoo.com/thread-24645-1-1.html

要做出不會漏液的電池應該不是什麼精密技術,只是要不要做而已。

网友B:
原來是1.2V...小弟記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1.2V...小弟記錯了~

我買過,確實有1.5V的沒錯。

3V的鋰鐵+佔位筒跟1.5V的鋰電池都買過目前都還在用,沒遇到甚麼問題。

3V的鋰鐵+佔位筒的用在無線鍵盤跟滑鼠,須要4顆不敢用不確定是不是單純串4顆成6V,所以又買了1.5V的鋰電池。

3V的鋰鐵須要專用充電器,1.5V的鋰電池就Micro USB就可以充電。

网友:
電池常態漏液的事,記得有人問過卦,然後有解卦的人回應:恐怕無鉛製程的問題,這些重金屬是重要的穩定劑,少了它們化學性質容易改變。電解電容器也是一樣的情況。

想想也是有道理,錫條有分純錫與錫鉛合金,純錫的就是很奇怪,不順,後面問題也是一大堆。

整體來說如果工業產品數量很少很少的話,我是贊成適量的使用,像軍用航太用哪裡還在管這東西的?不過就是因為變成了商業消費品,只好作管制,然後惡性循環……

sorry,暫時無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1.2V...小弟記錯了~

你沒記錯,大俠那產品不是鋰電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指針電表只有在用Ω 檔才有用電,所以電池會用很久,應該要以不會漏液為第一考量。

這篇我是2010年發 ...

不過很多電池是 動不動 就 包大人了~

如果只是 漏尿了 但不會造成傷害 那就算了~

重點是 把儀器也帶走才叫人生氣 ~

网友F:
我是在考慮 USB 充電鋰電池  9V 6F22 那種
因為當我 突然發覺電表沒電時 中斷工作的流暢感  心情很不舒服
然後  要立刻出門買 還是 看著低電壓警示撐著用  懷疑量不准
邊量邊拖著  心情愈來愈惡劣

USB 充電鋰電池  9V 6F22
似乎是可以同時充電並且同時 9V輸出使用
這樣就不用等待充電時間 即刻使用
(我還沒買 在考慮中...)

网友:
電表這種小電流的,如果你不是天天開個10hr的話,不太建議你用鋰電。鋰電的自放率還是有的。
如果是斷電後完全斷開的話,鋰鐵還不錯用(自放率)。
只要是一般鋰電鋰鐵都有過放電會壞的問題。

這種的可以用鎳氫,不太怕電池用個2年就壞。
eneloop 覺得貴的話,可以買便宜的 enelong(陸制,我前陣子買了一些來玩)。
我是把2顆 enelong 裝在2號電池盒給熱水器用。
開買回來時,覺得電好快放完,不好用(沒充電或新電池)。
因為同時買了 opus BT-C3100 回來玩,就用它充放了幾次,現在給熱水器就覺得電飽飽的還不錯。

我是不想把日本的 eneloop 放到熱水器去用,所以買了各8顆 3號4號 (蝦皮買的)。

PS: 底下是我的庫存:2顆大陸鋰鐵乾電池1.5V(滿電 1.8V up)。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考慮 USB 充電鋰電池  9V 6F22 那種
因為當我 突然發覺電表沒電時 中斷工作的流暢感  心情很不舒服

我最近也是在想這個問題~
但 9V的 鋰電 價格好像不裴 ~
壽命 還有 自放電率 是如何未知~

用 鋰電3.7V 升壓 又有干擾問題~
還有 升壓的 靜態 電流也是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電表吃9V,用9V鎳氫充電電池

我電表吃9V,用8.4V鎳氫充電電池.. +1
AAx2,x4的也是用鎳氫。

楼主:
看了大家的討論 小弟還是乖乖的用一般乾電池即可@@

网友:
金頂別碰~我都是買panasonic....
沒用到的電池放防潮箱~短時間內不會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