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J 筆電螢幕不顯示 新手發問

楼主(2021-04-11):
小弟手上有一台ASUS K55VJ 可開機但主畫面背光有亮,無法顯示畫面
接VGA轉外接螢幕有畫面,有拆顯卡板可正常開機,主畫面一樣不顯示,外接螢幕正常
有用K55VM的點位圖測接螢幕的排線座,都有阻值與+3V
接下來我還需要測什麼嗎?

网友A:
查排線有無斷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排線有無斷線啊~

查排線正常,都有通~

网友A:
沒有別的面板可以測?

--
23~25 腳有 19V ?沒有的話,看 L4501 有沒有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別的面板可以測?

--

謝謝楊大,有19V
因為想學習修復看看,沒有其他面板可以測

剛剛測面板的主板有無阻值,幾乎是有的
找不到面板主板點位圖,也不知道怎麼查起
想說先把它全復原,結果螢幕畫面跑出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有19V
因為想學習修復看看,沒有其他面板可以測

你先熱機一下子,然後再重開機試試,或是關機再開機

有時候是怕冷機正常,熱機可能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熱機一下子,然後再重開機試試,或是關機再開機

有時候是怕冷機正常,熱機可能又不行 ...

以上燒機後重新開機,關機再開機、冷機開機 都測試正常
就先叫朋友拿回去用用~謝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