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CBOOK pro 2012 A1286 820-2915-B有屏蔽獨顯改集顯的方法?

楼主(2021-04-12):
大家好
我手邊有一台2012 MACBOOKPRO A1286,
沒有辦法安裝mac os系統,但卻可以安裝win10的機器
板號是:820-2915B

問題是按COMMAD+R可進入網路還原中
但沒辦法執行到結束就會失敗

但卻可以安裝WIN10進去,
顯卡無法正常安裝驅動程式

另外安裝androidx86系統,會出現花屏或扭屈不正常的顯示

我查了一下
這年份的MACBOOKPRO都有顯卡門的問題!
拆焊顯卡與顯存的工程太浩大且風險高

想請問各位前輩有沒有屏蔽獨顯改用集顯的方式?
謝謝大家

网友A:
剛剛爬了一下,有的說刷BIOS,有的說改電阻,

然後在那邊互相笑對方的方法是假的,我再爬看看

不然就等獅子魚回你囉~~~~

--
下面是最早飛線的作法...

GOOGLE A1286 改集顯就有資料了

有一顆負責影像切換的,把它拆掉後,要把訊號線接上,然後面板供電好像也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爬了一下,有的說刷BIOS,有的說改電阻,

然後在那邊互相笑對方的方法是假的,我再爬看看

謝謝楊大俠
我也是看的頭昏眼花的

看有沒有簡便一點的方式,
不然要接那堆線,
感覺不是件容易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俠
我也是看的頭昏眼花的

這是8MB的
改了以後不能裝win系統  只能用蘋果系統   820-2915-b 不能WIN+ALT+R+P重置
去掉R8904 R8911

電路圖
Apple MacBook Pro 15 A1286 MLB,K91F 051-8620 820-2915 RevB (01-31-2011) Schematics.pdf (1.91 MB, 下載次數: 41)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8MB的
改了以後不能裝win系統  只能用蘋果系統   820-2915-b 不能WIN+ALT+R+P重置
去掉R8904 R8911

感謝 獅子魚前輩!

我明天來試試

如果以後要灌win10,
不就要再還原成沒改的樣子
所以我原機的BIOS要留著備份
以備不時之需!

楼主:
剛剛有時間來拆焊一下R8904、R8911與燒錄BIOS

用獅子魚前輩給的資料

R8904與R8911應該是這個位置

BIOS應該是這個位置

對應的位置

為了日後需要
避免找不到電阻
就將R8904與R8911轉一個方向

BIOS原機備份

剛剛試一下,可以開機
晚點再來試試看還原蘋果系統
看進不進的去!

楼主:
後來回家試了之後
可以正常安裝與進入系統

表示真的是有屏蔽顯卡的功能
謝謝獅子魚與的楊大俠 前輩們的幫助!

下次再找點東西來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