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DMI插孔異常

楼主(2021-04-12):
各位前輩你好:
電視機型l:JVC 43V
小弟最近電視有3個HDMI,不知為何其他兩個自己故障,目前剩一個可使用。有些麻煩。
那兩個孔較少使用,當要使用時就故障了,不知熱插拔是否會造成的故障。
想直接整張主機板換掉,較快,不過上網找了許久,都無查詢到。不知各位前輩是否有門路可購買到?
網路有其他50V的主板都有,唯獨43V找不到。

另想詢問各位前輩,是否有辦法量測確認是否為主IC故障,或其他IC異常。

如購買 hdmi 切換器,是否容易造成螢幕或是其他設備的損壞?(例如電視盒、DVD盒...等)

主機板

主機板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网友A:
問題:
    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通常這是  圖片上傳後就不理了  。
必須點選上傳區圖片插入內文編輯區  。
少了這樣做  網頁發文後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下次發文貼圖,記得必須點選上傳區的圖片插入內文編輯區。
發帖後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
    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

抱歉,已改善,感謝提醒,下次會特別注意,謝謝。

网友:
會不會是太久沒用接頭PIN氧化導致接觸不良?

网友:
標題建議加上品牌型號

--
板號被擋住了

网友: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
噴一噴~~
然後一直拔插~
不行再噴再拔插~
用到正常~
若無法正常就是主機板有問題~

也可以先一直拔插拔插~試試看~
不行再買電子清潔劑~

网友:
  或者試看看 斷電 接點清潔劑 噴一噴插座, 插頭 來回插拔數次, 確認乾燥後 上電 驗證效果.

  若還無效, 再查線 或 換零件.

网友:
先試試前輩們清潔插拔方法看看,如果不行,這狀況多年前好像也曾經遇過,把HDMI旁邊四周的電容換新就搞定了!提供參考

网友:
1.先如同上面說的,清看看可能只是針腳氧化接觸不良
--

2.剛查了一下,JVC 多台板號都一樣,50V、55V、65T 都是 0171-2272-6823
不過有發現依不同型號零件配置不一樣,不確定能否改
--

3.或是像你說的買 HDMI 切換器,價格很亂200~1000多都有,雖然看起來都一樣
4K HDMI 三進一出切換器,三個訊號不要同時輸入即可達到自動切換
哪一路有訊號它會自動切過去,同時二個訊號以上,就得手動或使用隨附的搖控器切換

网友:
我有用HDMI切換器,有搖控器的,不錯用,但線材還蠻挑的,有的線材可以顯示,有的線材會直接不顯示~

网友:
hdmi照理說有熱插拔...

但是實際上...和PS/2一樣.
時機未到....多弄幾次就會掛點...

接頭附近的排容換掉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