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Dell Precision Tower 3620 BIOS

楼主(2021-04-13):
各位大大好

   小弟手頭上有一台Dell Precision Tower 3620出現的問題

有過電不能開機,燈號出現的閃爍
閃3橘+6白
網路上查了一下是說,可能是主機板資源及/或硬體故障
所以想要來先刷一下BIOS,可是去官方抓到的BIOS是EXE檔
無法用手動下去刷,所以要來麻煩各位大大看有沒有手上有
備份的BIOS可以支援一下

网友:
DELL Pre 3620 _FLASH_25128PPNever Tagged.rar (7.55 MB, 下載次數: 5)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刷了你給的BIOS可以正常開機了

可以在請教一下,同一台我按下電源開關後看到有畫面大約要等2分鐘,才可以看到DELL的在慢慢的跑進桌面

附加上的二個檔案是原本的BIOS(壞的)

dell 3620.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 dell 3620.part2.rar (3.57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刷了你給的BIOS可以正常開機了

可以在請教一下,同一台我按下電源開關後看到有畫面大約要 ...

這是用你的修改
dell 3620-2.rar (7.48 MB, 下載次數: 2)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有燒錄這一版,還是一樣只有閃3+6,就不開機了
最後我還是用,你給的第一版,就可以正常開機

   真的非常的感謝魚哥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