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掉銅箔,二極體其中一支腳無法焊接,造成訊號異常

楼主(2021-04-13):
這是機械式鍵盤的PCB板,A、B 兩點是鍵盤軸的2支腳。
圖中的二極體 DA44 的第1支腳因為銅箔掉了 (綠色箭頭所指的地方) 無法焊接,造成按鍵按下去電腦會收到其它鍵的訊號。

應該是按鍵訊號沒有被二極體檔掉,跑到其它地方去了。

DA44 是型號是 BAT54C,線路如下方的圖。
請問這還有救嗎?

Diodes L43

Diodes L43

Diodes BAT54C

Diodes BAT54C

网友A:
銅箔掉了沒關系,跳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銅箔掉了沒關系,跳線就好。

只是說,最大問題是我不知道
線要從哪裡跳到哪裡?

网友:
從pcb板正面找看看,對映銅箔燒掉的地方,
或是把BAT54C解焊下來確定線路。

線路像DA32_1

网友B:
BAT54C PIN#3  上下方線是否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T54C PIN#3  上下方線是否斷了

DA44 只有第1支腳斷了。就是綠色箭頭指的那支腳。

网友:
你都不知道要跳去哪裡了 沒東西的我們也不知道阿.. 用力看 認真看

网友C:
應該跟DA57線路一樣吧,DA57 拆起來看看,看是不是到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跟DA57線路一樣吧,DA57 拆起來看看,看是不是到背面

背面也找不到連接點。
猜測這支腳有可能是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背面也找不到連接點。
猜測這支腳有可能是接地。

感覺接地只有第三支會啊
結果你自己拆了圖也不給?
DA57 1,3pin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接地只有第三支會啊
結果你自己拆了圖也不給?
DA57 1,3pin短路嗎?

第三支腳需要傳按鍵按下去的訊號出去,不會是接地。

DA57 1,3pin 沒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三支腳需要傳按鍵按下去的訊號出去,不會是接地。

DA57 1,3pin 沒有短路。 ...

把DA44拆下來後再拍一張沒零件干擾的電路板近照, 讓痞友們有更多的資訊來推敲

東西在您手上, 目前大家都只能憑有限的資訊隔空抓藥... 用力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DA44拆下來後再拍一張沒零件干擾的電路板近照, 讓痞友們有更多的資訊來推敲

東西在您手上, 目前大家都 ...

我也這麼覺得,說不定走pad背面 後面有一個點做接點也說不定。

拆下來要酒精清潔過,務必拍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說,最大問題是我不知道
線要從哪裡跳到哪裡?

看其他的 用電錶測一下就知道  應該會接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