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冷關機後繼續送風,就換了個繼電器

楼主(2021-04-14):
窗冷關機後繼續送風,就換了個繼電器,
但換新後用一下還是又壞了,請問該怎麼繼續查問題?
謝謝先~

网友:
繼電器機械結構~~怎麼壞法?

控制繼電器的裝置檢查沒?

楼主:
窗冷關機後繼續送風,插頭拔讓送風停止.再插回去後過一陣子會自動開風扇.
因此把基板拆下,
舊的繼電器並用9V電池測,已不會動作.
因此買了個新的繼電器並先用9V電池測,會動作,就將新的換上換了個繼電器,
將基板裝回,插電開機正常,10分鐘後關機正常.

過一陣子又自動開風扇.
又把基板拆下,
這顆新的繼電器再用9V電池測,已不會動作.

网友:
12V繼電器就要用12V測試
會自動啟動應該是控制電路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IC2 "M54566P"不良,有漏電現象造成繼電器誤動作。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第二次勸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