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中空絲膜的水流方向

楼主(2021-04-14):
我的三胞胎,換過很多次濾心了。
今天再來補貨,熊熊想起,不曉得什麼時候聽來的,中空絲膜很厲害。
有多厲害?因為可以過濾掉0.1微米的粒子,所以細菌就被擋掉。
這樣一來,基本上就可以生飲了。

於是買了一把像麵線的東西,跟外殼,支架,水管接頭。
準備接到三胞胎的末段。

忽然間我就懵了,哪邊進水哪邊出水呀?
後來我這樣安裝了,請教痞友,我猜對了嗎?

网友A:
我怎麼覺的,要反過來,
濾心上有箭頭嗎,
所以你這台,沒有壓力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麼覺的,要反過來,
濾心上有箭頭嗎,
所以你這台,沒有壓力桶,

大哥,請問有沒有什麼原因要反過來安裝?

我自己覺得,因為那堆麵線,其實是細小的管子,我裝的這個方向,感覺攔截面積比較大。

這台不是RO機,沒有壓力桶。

网友B:
雷大直接問賣家總會知道吧!

网友C:
依我以前 安裝濾心  是從中心進水 的 ~

還是 以前 我都 裝錯了 ?

補充內容 (2021-4-15 06:28 PM):
要從外進水才是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大直接問賣家總會知道吧!

好主意!明天再問。

其實我到現場,賣家有說。
只是那時,零件都套著塑膠袋。
回家後一拆袋,完全搞不清楚了。

因為不好意思馬上問,改明天再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我以前 安裝濾心  是從中心進水 的 ~

還是 以前 我都 裝錯了 ?

我也不曉得。
這種兩頭都在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曉得。
這種兩頭都在中心。

我的意思是 中心位置 是 麵線 是進水口 ~

就是你現在的相反方向 ~

啊~~ 以前都裝錯了~

网友:
中間進入兩側攔截?

网友:
雷大裝的是對的

麵條外面進水,集中口出水

楼主:
水流方向,我猜對了。

燈泡牌的圖片

影片20秒處開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依我以前 安裝濾心  是從中心進水 的 ~

還是 以前 我都 裝錯了 ?

我記得第一、二道的濾心,都是外面進水,中心出水的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第一、二道的濾心,都是外面進水,中心出水的耶~

我以前是裝 工廠 的進水過濾 ~ (工廠冷卻水用)

因為 如果 從 外進的話 當濾心髒了  濾心會因壓力而變形~

所以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是裝 工廠 的進水過濾 ~ (工廠冷卻水用)

因為 如果 從 外進的話 當濾心髒了  濾心會因壓力而變形 ...

市面上RO機 第一二道由外進水從內出水沒錯
因第一道是透明外殼 要讓客戶看到濾心變黑了 才會換濾心

但是換下的濾心 給他割開 只有外面4-5層有黑而已
如果沒黑客戶可能濾芯都不換 那公司喝西北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RO機 第一二道由外進水從內出水沒錯
因第一道是透明外殼 要讓客戶看到濾心變黑了 才會換濾心

取下pp看側面或內壁也可以看出端倪,變黑的程度

但有兩個問題
1.攔截髒污,表面積容量下降就是透水率下降,速度會變慢
2.長菌

1的話,如果不在意效率就沒差
2的話,就…所以市場有賣抗菌版的

我自己是低調的打臭氧啦

网友D:
大大~三胞胎裡面是用什麼濾芯呢?

网友F:
雷 版大
中空絲膜裝的水流方向是OK
跟三胞胎配對後看了也是矇了

跟其中透明一包胎功能重疊了,不如花在其他功能過濾器更有效果,A弟弟中空絲膜設計是第一道粗濾。
下圖A弟弟箱濾流程,至於細節或安裝逕洽A弟弟(YT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三胞胎裡面是用什麼濾芯呢?

PP粗濾
離子交換樹脂
活性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雷 版大
中空絲膜裝的水流方向是OK
跟三胞胎配對後看了也是矇了

我也沒料到,三胞胎一用就好幾年。
還好PP濾心便宜,一顆才32元。

中空絲膜則是......500+殼100,希望生飲可以把瓦斯錢省回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沒料到,三胞胎一用就好幾年。
還好PP濾心便宜,一顆才32元。

我對中空絲膜也很有興趣,目前是使用RO生飲。

中空絲膜生飲大家信心如何?是不是每隔一陣子要把那團麵線拆出來沖洗乾淨?總覺得會有很多殘留物質卡在那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對中空絲膜也很有興趣,目前是使用RO生飲。

中空絲膜生飲大家信心如何?是不是每隔一陣子要把那團麵 ...

YSC
簡單顛倒裝(複雜加閥件管路切換),逆洗。
效果如何,自由心證(牽涉好壞細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