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是磁珠還是電感?

楼主(2021-04-14):
零件位在主機板的主電源進來後的MOS管D極

主電源 38V → MOS → 磁珠?不知道這種規格要多少 uH~~

因為有發現一顆斷線,上面完全沒印字

不知道可否先拆起來直連測試?

--
機器是一台醫療用呼吸器,紐西蘭製,不過電。測量電源板 out 有 38V

mos 管沒燒,左邊是 P-Channel -60V (G極有38V),右邊是 Dual N-Channel 60V (G1、G2 都沒電)

這一迴路的 38V 好像沒通,有一、二個感應器沒接上,初判是因為沒接感應器

有另一路 38V 有轉成其他供電,因為有測到 5V、3.3V 等其他電壓

网友:
看起來像Common choke
如果有一邊沒斷線
用LCR 表就可以確認感值

网友A:
看似 Murata 的 5050 Common mode choke coils 或 Common mode noise filters (DLW5BSMxxx)
Impedance 數值還需要量測...
類似參考
https://www.murata.com/en-global ... no=DLW5BSM501TQ2%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 Murata 的 5050 Common mode choke coils 或 Common mode noise filters (DLW5BSMxxx)
Impedance 數值 ...

感謝 lazy 大的回覆,目前發現問題不在這兩顆了,還在查...

楼主:
已經解決

网友:
請問後來發現問題是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