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電源供應器的變壓器. 感謝!

楼主(2021-04-15):
各位大大,
我目前有一故障的設備,它的變壓器如圖。
我自行量測的尺寸:35 mm X 30 mm
請問有人有看過這種變壓器,在那邊可以買到?
非常感謝。

楼主:
各位大大:
不好意思。小弟所知道的所有訊息。
1. 輸入:110V / 輸出:12 V (可能?)
2. 6 pin (2 pin>110V / 4pin>12 | 0 | 0 | 12)
謝謝。

网友:
貼圖方式錯誤喔~一個小時內趕快修改~按編輯~然後每張圖都要點選插入~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第一次勸導

网友:
趕快修正圖片,就會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