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電源供應器的變壓器. 感謝!

楼主(2021-04-15):
各位大大,

我目前有一台因為插錯220V導致燒毀的故障設備。
拆開後,發現變壓器的二次測電壓無輸出,變壓器的三圍如下圖。
輸入:110V / 輸出:12 V (可能?)
我自行量測的尺寸:35 mm X 30 mm (高約 30~31 mm)
請問有人有看過這種變壓器,在那邊可以買到?
可以提供給小弟相關的資訊嗎?
非常感謝。

#前視圖

前視圖

前視圖

#輸出與輸入端 (輸入 2pin / 輸出 4pin )

輸入輸出端

輸入輸出端

#輸出端 (12 / 0 / 0 / 12? )

輸出端

輸出端

#  側面圖

側面圖

側面圖

# 再次感謝 各位大大 #

网友:
既然你已經改好了,我就先問你一下,你確定電源供應器是壞這個電壓器嗎?
為何不買新的電源供應器?

如果買不到,你有預算這個變壓器要花少錢?
可以找有在做變壓器的廠商,拿壞的去,請他們分解,量出線徑與圈數,重新繞製一個,只不過工錢可能會大於料錢,就要看你的承受度了。

如果你有常在論壇流連,就知道那位大大有朋友在做變壓器了。

你這個變壓器,一次二次是分離的,看起來燒毀的是一次側,重繞只要繞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要找頂定制的變壓器 不好找
最好能提供 何廠牌型號內的變壓器
還有輸出端電壓用可能的? 真的是很危險 輸出太大會燒後面 輸出太小會無法使用
還有就是輸出的腳位排列  是 + 0 +  還是 + + 0 或是 0 + + 都要依機板去判定
腳位間距要跟機板配合

所以最好是同廠牌型號的才比較準確

网友:
  不建議 一帖 (同內容) 多發; 有其它論壇 視 類似作法 為 違規.

  可於 練習區 擬稿確認後 再發帖.

网友:
上網找同型的 殺肉 把較快~

网友:
您要提供您電源供應器型號,看有沒有熱心的會員幫您量看看電壓吧!不然也可以看變壓器後面接什麼東西,評估需要幾V,再上網查看看有無替代品。

网友:
電路板輸出端看給了誰~?電解電容可能看的出來

网友:
這個變壓器是個訂製規格品   只能找類似代用
你寫了 輸入:110V / 輸出:12 V (可能?)
因為你未確定 條件也不足  沒人能幫你負責對錯

以下是 廣華電子商城 翻一下商品目錄
https://shop.cpu.com.tw/cPath/2279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2826/info/
PT-9  含稅 $127
品名:AC110V/220V轉AC12V x2 0.6A工業用變壓器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11132/info/
PT-20L  含稅 $200
品名:AC110V轉AC12V x2 1.2A電源用變壓器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1299/info/
PT35P-12V   含稅 $160(單價:$80. /PCS)
品名:AC110/220:AC12V x2 125mA雙組 低壓電源變壓器 x2PCS
尺 寸:        Size:30(L) x 37(W) x 30(H)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