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求助:三洋冰箱 SR-608 退冰不冷問題

楼主(2021-04-15):
遇到一台三洋舊冰箱 SR-608,忽然冷凍退冰,之前此現像都是拔電停機約一天,重插電就會正常但是這次好像沒變正常
現在現象是: 插電後壓縮機會動,但冷凍風扇不會轉,冷藏不冷,但是會結霜如圖,之後會退冰壓縮機不動作,反而風扇會運轉,還有門冷藏庫內燈不會亮(燈泡正常),不知是哪裏出了問題呢?還請各位前輩指導,謝謝
https://photos.app.goo.gl/rd2aTsJ3qwkJfzNy5

网友:
1.這樣貼圖是不ok的,請到這邊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651959 學習學習

2.很明顯的需要搞清楚為什麼冷凍室風扇不運轉
左上白色的插頭是不是風扇電源?拔下來量量看有沒有電壓
也有可能是接頭癢,需要抓一下

3.退冰壓縮機不動作,反而風扇會運轉
除霜過程中冷凍的風扇會送風?

4.庫燈不亮也是需要一步一步往回查呀,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
化霜感溫器和溫度保險絲換掉,也有很大機會是化霜感溫器端子座接觸不良,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毀,不管那一種,都不能只換溫度保險絲

壓縮機停止後風扇反而會轉,是因為化霜週期來到時,壓縮機停止供電,轉為電熱管供電,但是因為溫度保險絲燒毀,因此AC-110V流經電熱管與風扇馬達,兩者形成串聯,根據電阻串聯分壓原理,風扇馬達分配到的電壓較高,因此風扇馬達會動作,而電熱管幾乎不發熱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覆,新手po文果然要再學習學習,不知道帖子可以從那裡可以修改?
關於前輩提出的幾個方向,小弟檢查一下結果,白色的插頭風扇不會動時量到電壓約5v會動時量到約110v,
化霜感溫器常溫下從基板量到阻值約2.8k,冷凍的溫度保險絲是導通的,不知這些狀況正常嗎?還有什麼地方要檢查?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覆,新手po文果然要再學習學習,不知道帖子可以從那裡可以修改?
關於前輩提出的幾個 ...

  化霜感溫器從基板側測量方法是正確的,
但不是在常溫下測量,這感溫器一般在常溫下測量都是正確阻值,
必須在蒸發器結滿霜的狀態下測量,阻值必須大於3.3K以上

  溫度保險絲測量方法也必須是在基板側測量,也是有遇過溫度保險絲
端子座接觸不良的

网友:
不能修改時 照片補貼在回文也好  然侯在1#下方有[補充]編輯 註記 ''照片補貼在 回文?#''
一般管理員看到有補貼改正的都OK

貼文練習區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网友:
舊冰箱不知道是壞哪個就都換,溫度保險絲及溫度開關
看你的圖應是分開的2個元件
溫度開關一般大都是接點黏住或是氧化不通,直接換了
拍賣找電冰箱 專用 - 13° / 73°C溫度保險絲 化霜器 各廠牌適用,看那個合用

网友:
嚴重違反版規,第一次勸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