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上的電容請教

楼主(2021-04-15):
小弟有張 華碩H97-PRO GAMER主機板,發現有個電容撞到掉落,想問問網友這電容是6.3v多少uF的?
還是可用一般的電解電容來代用? 麻煩大家幫忙!

网友:
560µf 6.3v

楼主:
原來如此
好奇問一下 上面那兩排是甚麼意思?
又56後面那個1有代表甚麼嗎?

网友A:
頻率 :
尺寸 :
容量 561 =560uf  562=5600uf  563=56000uf    (注意單位 uf)

[電容量的識別方法] <-----上網找一下 ~

网友B:
提醒一點
ASUS主機板的電容標示是反的ˊ喔!

楼主:
手上沒有這型電容
請問我可以拿一般電解電容(頭頂十字紋或賓士紋)的680uf 6.3v代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沒有這型電容
請問我可以拿一般電解電容(頭頂十字紋或賓士紋)的680uf 6.3v代用嗎? ...

最好不要; Nichicon FPCAP 是固態電容, 特性有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點
ASUS主機板的電容標示是反的ˊ喔!

什麼意思是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麼意思是反的?

極性~ (+ -)

一般 機板上有 白色 為負 ~

ASUS 很奇筢 是相反的~

有吃過這個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極性~ (+ -)

一般 機板上有 白色 為負 ~

哈,這真的很傻眼~我只有修過兩片微星的主機板~還是因為一定得修才修,因為買不到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這真的很傻眼~我只有修過兩片微星的主機板~還是因為一定得修才修,因為買不到了~哈 ...

有 放過炮的人 就會知道 ~

顛覆 你的想法 ~

没有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極性~ (+ -)

一般 機板上有 白色 為負 ~

就是這個意思
曾換過asus的電容,正負極一時不查就火山噴發了。

楼主:
謝謝大家,小弟已經換上正確固態電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頻率 :
尺寸 :
容量 561 =560uf  562=5600uf  563=56000uf    (注意單位 uf)